688的问题!!

楼主(2007-10-11):
688 机!
问题如下:
在悬停时,能明显的看到悬翼头在晃动,而且一直是那个转速时出现症状.
怀疑主轴,拆下主轴未见有问题,换新主轴后问题依旧.
但是发现主轴轴乘,上面那个旷量比较大. 主轴和中联也很紧密.
横轴是新的,但是发现横轴像胶圈与中联内孔不是很紧,可以说是有点松的.
那位老大有过类似毛病,是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
可能是中联歪

网友:
同上,
一般不解决等炸得歪得更难受了在换...

有某些高手说用钳子夹夹就弄过来了
我一只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上个那轴承旷量大了

网友:
688的飞机建议先把球头扣和连杆全换成亚拓再说。才25元,效果明显。有时摆动不仅仅是主轴轴承的问题,大浆夹轴承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建议把主轴拆下来在玻璃上仔细滚滚,新轴不一定就是好轴,我是上过当了的,还有再把大桨、平衡翼都平衡一下试试

网友:
炸过了的中联基本都震一些的,(无论你怎么平衡,甚至动用天平都平衡到每颗螺丝钉垫片)拿在手上虽然不至于震得手发麻.但你总是感觉得到的.

换一只新的中联就好咯...随便推电门,不震就是不震.: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