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怎样配桨?

楼主(2007-10-11):
小弟的船原来用Octura的X440桨,速度还可以,但电流太大了(100A),想换一个桨。

手头上还有Octura的X440/3(三叶),X438,X437/3(三叶),还有两个D42和D30的胶桨。请教用哪个比较合适?

网友:
一个个试。

网友:
 Octura的桨一般來說号數越大負荷越大,反之号數越小負荷越小,你明啦!

网友:
如果需要电流小一些,看螺旋桨的螺距,以桨毂为横线,桨叶为纵线,桨叶面积相同的话,纵横两条线越接近90度,那么电流越大,越接近0度,电流越小,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X438,D42

网友A:
100a
你的锂电池很厉害啊

楼主:
三叶会比两叶的电流大吗?例如X437/3会不会比X438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a
你的锂电池很厉害啊

4000mah的3P啊,就是重了点,看能否少一块,把电流降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会啊!

楼主:
换了x438,电流90A,哈哈

网友C:
我倒,什么船都不说,,别来个1.2M用440肯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0mah的3P啊,就是重了点,看能否少一块,把电流降下来

会,允许电流变小,最终会大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什么船都不说,,别来个1.2M用440肯定大~

还是那个Mini Mogli G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什么船都不说,,别来个1.2M用440肯定大~

Length : 580mm
Height :120mm
Width : 190mm

连电池2300g

网友:
这么小..用X437可以了~

网友:
上几节电啊?

引用 楼主:

Length : 580mm
Height :120mm
Width : 190mm

连电池2300g

楼主:
回复 网友D:

3s3p, 11.1v

网友:
 可否提供你船的圖片???

网友E:
到底是什么电机?KV多少?至少也有个参数呀。
580MM的船435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底是什么电机?KV多少?至少也有个参数呀。
580MM的船435桨足够了。

飞高54084-07L的电机,
KV: 3511

X437会不会太大了?

船的图片:

网友:
 兩槳的X437不会太大但Octura好像未有這個;只有大了點的3槳437!可一試兩槳的 X536..........

网友:
这船好像偏重了啊,用几节电啊?

引用 楼主:

Length : 580mm
Height :120mm
Width : 190mm

连电池2300g

楼主:
回复 网友F:

3s3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