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三叶AP06A的进来一下

楼主(2007-10-12):
想入个AP06A ,看网上介绍是净重55克,可是和taobao买家联系,他说有150克左右 。
而且保证是06A的净重,晕了。到底那个是真的啊?

另外想问问这个的火头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A:
这么小的发动机还不如无刷方便经济。。。而且又难调。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玩的就是这个的精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发动机还不如无刷方便经济。。。而且又难调。

成本上固然是投入大了,但是油的震撼啊。

网友:
有难度才有挑战

网友:
这发动机我用过,是55克的,启动比较容易。但要能很好的使用这台发动机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1,要给发动机做个油箱,容积要小于70CC,油箱容积过大的话,发动机废气压力太小,这样对油箱的压力几乎没用。用儿童的酸奶瓶不错,我的是55CC,正好

然后用尼龙块做个塞子,用拉杆天线第2节做出油管和增压管

2,用550马达做个启动器,6V电足够启动了,这发动机用手很难拨着,用启动器几乎每次都能着。

3,给发动机做个空滤,用眼药水瓶、海绵和大脚车排气出口弯管制作。加了空滤发动机吸油能力增强,飞机特技也能吸到油。

4,这发动机最好使用6*4、6*5的桨,5*4的太轻,很难调好怠速。燃料要使用含10%--15%硝基的燃料,纯粹的4/1甲醇 蓖麻油燃料很难连续工作。

5,这点很重要!!!要给发动机进油段加个流量限制器,我用医用的点滴流量控制器,塑料拨转那种。加这个的目的是起到主油针的作用,这发动机最大的缺陷是没有主油针!!用流量限制器调发动机高速,再用发动机原配油针调怠速,可以获得不错的效果!

6,这点也很重要!!!重新给发动机做个排气管,用拉杆天线最大那节,8毫米直径的,做膨胀室,再用0.3mm铜皮做个连接发动机的段,尽量做得密封点。排气口用3毫米那节拉杆天线做;增压口用2毫米那节做。不做排气管的话,飞机几乎没有增压,原配的排气管和发动机排气口虚位足足有3毫米!!(国产的质量!!),根本没法用!!!

7,这点不算重要,但做了更好;买多一片汽缸垫片,2片合起来用,这样可以防止漏油,原来只用一片,在接口处虚位很大,漏油严重!!(国产发动机的质量 )加多一片,马力未感觉减少多少,但漏油确实少很多!!

通过这样改进,发动机基本满足一般飞机特技飞行需求,用在翼展800毫米以内,质量700克以内的小固定翼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5,这点很重要!!!要给发动机进油段加个流量限制器,我用医用的点滴流量控制器,塑料拨转那种。加这个的目的是起到主油针的作用,这发动机最大的缺陷是没有主油针!!用流量限制器调发动机高速,再用发动机原配油针调怠速,可以获得不错的效果!

这发动机最大的缺陷是没有主油针!!---------------???是主油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5条和第6条有图吗?别外,用过15AP和15ASP吗?也能详细说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绝对好人啊。感谢啊。激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