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滚刀如何使用。

楼主(2007-10-12):
今天看到一款很小的滚刀,直径32,模式0.5,y=1.57度,a=20度(y和a为代替字符,那两个特殊字符我不知道输入法怎么输入,内行的朋友应该知道是哪两个字母吧),想知道这个东东能否在车、铣床上制作小齿轮,装夹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y,a的两个度数分别代表什么呢?查了以下五金工具手册,手册中滚刀不像盘形齿轮铣刀有号数的分别,也没有说明那两个角度值代表什么,是不是滚刀可以加工任意齿数的齿轮呢?
请熟悉滚刀加工工艺的DX赐教。

网友:
1 齿轮滚刀只能在滚齿机上使用。在车、铣床使用必须设计配套的工装,否则不能使用
2 “a=20度”是齿轮的压力角
3 “y=1.57度”是否为β=1.57度,如果是,这位齿轮滚刀的螺旋叫

楼主:
正规的使用滚刀肯定要上滚齿机,不过我等DIYer,只看如何尽量发挥自己手头设备的潜力,所以才有DX在车床上插齿,插键槽,磨车刀等等变通的用法。
楼上的DX请问,滚刀安装的时候,轴线有一个夹角,这个夹角应该是a还是y?,在滚齿轮的时候,是否工件的转动动是由滚刀的切削力量带动的自由转动,而不用特殊的机构来按模数转动?

网友:
一把齿轮滚刀可以在滚齿机上加工任意齿数圆柱齿轮(含斜齿),最少齿数和最大齿数由滚齿机最小中心距与能加工最大直径确定。
β或λ为滚刀螺旋线升角,安装时分右旋刀(常用)或左旋刀,是调刀架夹角标识。
a是压力角,m是模数,这二个参数是看图选刀的标识。
如果要DIY用滚刀加工齿轮,你的设备必须满足刀具、工件的分齿运动要求,即          Z刀
                                                                                                    -----
                                                                                                    Z工
如果单独由滚刀的切削力量滚上述齿轮,得到的结果只是一个粗糙啃口;如果工件不按照传动规律糊乱转动的话,得出的结果只是一个粗糙的外圆。

楼主:
请问云版!那么如果我用滚刀当盘形齿轮铣刀用,还用分度头每齿分度,可行吗?如果可行,如何装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云版!那么如果我用滚刀当盘形齿轮铣刀用,还用分度头每齿分度,可行吗?如果可行,如何装夹?

滚刀当圆盘齿轮铣刀用分度头每齿分度是不可能的,原因是你还没搞懂我上面说的定律 和说明:loveliness:

楼主:
看样子工件运动的机构还挺复杂,原本以为不难制作一个附件呢!
主要是贪图一把滚刀的价格比一套盘形齿轮要便宜不少啊!:loveliness:

网友:
还是我说的白话一点把   滚刀和工件之间都是转动的 是同步的比例传动 也就是说 滚刀转动1圈  工件转动1个齿  也就是说工件齿数=刀速/工件转速

说白了就是蜗杆和涡轮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工件运动的机构还挺复杂,原本以为不难制作一个附件呢!
主要是贪图一把滚刀的价格比一套盘形齿轮要便宜不少啊!:loveliness:

以前看过小日本加工蜗杆和配套的齿轮的时候用的是类似的办法,只不过他的滚刀是在一个蜗杆上切掉1/4,并在简易的分度头上切出一个小豁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