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7-10-12):
亚拓 688混血机一台,全金属件+碳纤亚拓机身,6EXHP控,西安孵化的接收,AKE的马达,HIMODEL 40A电条,陀螺ESKY 0704A ,
舵机
是TOWER和皓业的。
主要问题是:JJ推油悬停不到3-4分钟电调就会很烫,导致自动断电。(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什么办法啊?)
幸亏还没有航线,要不自动断电可就惨罗

网友A:
传动系统太紧了? 建议检查十字盘,主轴轴承,皮带松紧度, 尾传动组轴承,尾轴轴承等。

网友B:
ls说的是原因之一,如果各个传动很滑顺,哪有可能是电条的问题,也许烧了几个管子,功率不够了,所以会产生上述情况

网友C:
产生这种现象的故障很多。
例如机械部分的调整,还有电池性能,螺距是否过大,转速是否过高?
没有经验的话只有逐一检查。
检查时,应先从机械部分开始,确保各个部位转动顺畅,无明显旷量。我觉得螺距与油门曲线设置过大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