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高速旋转时为什么会有噪音?

楼主(2007-10-12):
新的2212 KV2200的电机。把油门开到3/4以上后就会偶尔的发出“咔、咔”的声音,似乎金属碰撞声。但断电用手转动没发现有卡住的现象。拆开电机也没发现异常。请问这种现象该杂办呢???会有啥影响???

网友:
可能是不平衡,低速时没事,高速振动大

网友:
转子不同心,在高速时由于离心力的作用使转子内的磁体和定子磨擦,就是你听到的声音。

网友:
电机时间长了,普遍的现象阿。

主要还是主轴和轴瓦,轴套,轴承等之间有间隙了。

再说再好的电机也有点不平衡,所以一有间隙就开始响。

网友:
恐怖,别吧轴弄断了。

网友:
高频振动发出的声音

网友:
是轴承的事,低速没事,高速发卡.

网友A:
轴承上点油看看!

网友:
总之小心为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轴承上点油看看!

我就是加错油才发现这个事的.

加了摩托车的4T机油.

网友:
高转速的轴承加粘度很低的润滑油比较好吧

网友:
是电机轴的问题吧?看看把桨拿下来之后通电高速运转的时候轴会不会左右摆动就可以了!

楼主:
我观察了 轴到不会摆动。是新买的电机 还没用呢!  那种感觉就是好象有沙子卡在里面 时偶尔会发响
另外我的是新西达30A电调 会不会是电调不支持这么高转速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加错油才发现这个事的.

加了摩托车的4T机油.

轴承不能加机油.要加高速高温黄油才行

网友:
遇到过!

如果转子和定子没有摩擦的痕迹的话
应该是固定转子和电机轴的那个螺丝松了
你看看轴上有没有转圈的划痕就知道了
是的话加点螺纹胶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轴承不能加机油.要加高速高温黄油才行

这是什么玩意啊?是美浮(没有三点水的)锂基润滑油脂吗?

网友:
转子和定子 (那该爆炸了)
轴承 有坏的地方?

楼主:
现在情况有变化~~~~是在3/4油门是有明显的声音。但小于或大于3/4油门就一点噪音也没有~ 奇怪~~~~

网友:
是不是没有磨合好呢,呵呵,再转转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