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电调不匹配问题

楼主(2007-10-12):
买了WING的机机和优惠的电机电调,请了一个朋友装机,他说有失步现象,不匹配,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兄弟发现此类现象?

网友:
我用着听正常的呀,是不是电调没设置好?

网友A:
低进角 柔和启动 是必须要设置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进角 柔和启动 是必须要设置的呵呵~

  我的460FX + HIMODEL 30A原来也有问题,后来调成低进角+柔和启动就解决了

网友:
失步现象是什么现象啊?

网友:
此为电调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