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又遇到点问题

楼主(2007-10-12):
我的KING2在地面启动后,机身会一直顺时针缓慢转动,需要一直打舵修复,由于这个原因也没有敢离地。
模拟器
里不是这样
请问这是正常现象还是
陀螺仪
之类的有问题?
谢谢先~

网友A:
应该是尾舵的中立点没调好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原帖由
丢丢的童年
于 2007-10-12 12:00 发表
应该是尾舵的中立点没调好
找中立点是调陀螺感度么?
这种是调大还是调小?
说明书只说了机尾摆动怎么调
我这个应该算自旋吧

网友C:
要不中立点不对,要不螺距调得太大导致尾推力不足

网友D:
中立点要靠近尾杆一点儿,你再仔细试试

网友E:
地板比较滑吧!真机好象都会优点摆动的!在升空之前!

网友F:
看来 地效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G:
任何飞机起飞前的离地状态和留空状态都不一样。调的再好的飞机,起飞瞬间也会有点偏移的。不过看起来你这个JJ还是需要调整调整的。

楼主:
以为已经调好了
离地前不打旋了,只是很正常的左飘,和G3.5的感觉一样
但是又有人说就是要让机在离地之前顺时针自旋,这样离地后飞机才不会逆时针自旋
搞不懂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