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减轻一克重量,大概可以让450留空时间处延长多久

楼主(2007-10-12):
我的450SE起飞重量已经达到820克,有点肥了,不过悬停很稳的,想问大家有没有算过每减轻一克重量,大概可以将留空时间处延长多久

网友:
大概0.5秒吧....

我乱猜的别拍我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如果能合理精简最好

网友:
 没那么夸张吧,呵呵,我等着看看结果

网友:
尽量轻点还是好的。450se全配800克还是差不多的。

网友:
800都重了。要暴力还是控制在全配重760左右。

网友A:
按10G算比较好,我也是感觉不同重量的电池,同一个鸡鸡,飞行的声音都不同,C数大的电池白大了,飞行时间还短

网友:
LZ加10克負重,做個試驗看看吧。

网友:
我的950克~

网友:
减轻一克的话还真不好算!

网友:
只知道电机功率每1W可以带动4g的重量,430L约300W,可带动1200g的重量[全油门],抛掉JJ自重800g上下,还可以携带300g-400g负载

也没有实际测试过反过来,每少10g或延长多少时间,有懂得给推算推算吧

网友:
这个问题复杂了。。。

网友:
以前看过一帖,说是大概减少一克,延长一秒.

但没实验过.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算耶。

网友B:
不搞理论研究没必要那样计算,估计计算和实际测算起来很复杂,搞直升机设计的也未必考虑那么细。肯定机子是重量越轻越好,依个人配置不同,想办法减到你认为可以就行,没必要几克几克去抠。只是个人偏见,请勿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搞理论研究没必要那样计算,估计计算和实际测算起来很复杂,搞直升机设计的也未必考虑那么细。肯定机子是重量越轻越好,依个人配置不同,想办法减到你认为可以就行,没必要几克几克去抠。只是个人偏见,请勿拍砖。

只所以提这个问题,就是想找到一个答案:大家都知道飞机越轻越好,但是当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想再继续减轻就非常困难,我想搞清楚,对于450这种级别的电直,使用大家都可以买到的电子设备,在最合理的,可以承受的价格范围内,使直机最轻,也就是说找一个平衡点:对于我们常用的电池,常用的设备,把重量控制在多少克是最经济,最有效的.超过这个点资金投入就非常大,并且效果不显著

网友C:
这好像是个系统问题吧,不能单靠减重来获得加时的。再说了,对于450级别的直机来说1g是个可以忽略的重量。

网友:
减轻的重量和留空时间肯定是非线性的

网友:
你加一克飞飞就知道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按10G算比较好,我也是感觉不同重量的电池,同一个鸡鸡,飞行的声音都不同,C数大的电池白大了,飞行时间还短

本来就是在电池容量相同的情况下C数越大,飞行时间越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好像是个系统问题吧,不能单靠减重来获得加时的。再说了,对于450级别的直机来说1g是个可以忽略的重量。

一克只是我用来衡量的一个单位,并不是单单减一克或加一克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是在电池容量相同的情况下C数越大,飞行时间越短

1800   15 C   》  2200  25C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00   15 C   》  2200  25C

我们测试了也是这样。

网友:
理论一点用都没用

网友:
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我的机机有多重,我没秤

网友:
应该不是固定值吧~
比如~JJ 700 减10G 可以多飞10秒
JJ 600G 减10G可以多飞16秒
JJ 400G 减10G可以多飞 24秒
或者 JJ 20G 减10G可以多飞8分钟
应该是找不出的吧?

楼主:
如果正常的一台450都按常见配置:146IP GY401 9257 2200MA15C的电池,重量大概在750克或780克之间,而我们又想很多办法减轻,减轻重量在30至50克之内,只能让机机多飞10至20秒,哪我们就不用想什么更多的办法了,效果不明显比如剪断舵机线,陀螺仪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正常的一台450都按常见配置:146IP GY401 9257 2200MA15C的电池,重量大概在750克或780克之间,而我们又想很多办法减轻,减轻重量在30至50克之内,只能让机机多飞1 ...

50G2分钟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