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你的雷鸟4是这样吗?

楼主(2007-10-12):
我纯菜的新手
,
上月才买的雷鸟
4,
发现推油门后是尾桨先启动
,
再是大桨启动
,
而且大桨启动慢多了
,
见以前的调机的老帖
,
说是大桨先转
,
尾桨后转
(
不知道是几代的
)
不知是什么原因
.
你们的机机是这样的吗
?
谢谢回复
.
还有
,
我一次试机将大桨
\
尾桨的插头掉换了位置
,
结果油门不到
40%,
机机就窜起老高
.
正常插插头时
,60%
都难起来
.
难道尾桨电流比大桨还大
?
很糊涂
.这样插会烧电子设备吗
谢谢指点一二
.

网友A:
哪个桨先转所谓的,只要起飞后中立点位置正确就可以(也就是说,起飞后,尾不会固定地向一个方向偏转)。不要将主电机和尾电机的插口换位置,混控关系不一致,尾电机转速是受陀螺和方向舵控制的,而主电机是受油门杆控制的。实际尾电机的电流比主电机的电流小多了,如果你打开过雷鸟的混控板就可以明白,主电机是由两片MOS管并联进行调速的,而尾电机只有一片。

网友B:
呵呵 象看看是不是 插错了 可以只插 尾电机 然后快速 转动尾巴 尾电机转数有明显变化的接口就是 尾电机接口

网友C:
哪个先转无所谓的,关键是起飞后能不能锁尾。

网友D:
自己琢磨一下比发贴来的快啊

网友E:
无所谓的,我现在玩的雷鸟就是尾电机先转~

网友F:
我的也这样

网友G:
尾电机先转是正常的。老鸟们说的大桨先转 那是指的 尾传动式的飞机把。

网友H:
恩,无刷的雷鸟是先转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