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钻怎么选择,行家帮帮忙。

楼主(2007-10-12):
今天去五金里面,看到一个  牌子是什么  武义武州……XXX  的一款电钻。

老板说是好东西。

这个比较外行,
大家有见过这个牌子吗?

什么牌子的手电钻比较好啊?

做小电直想要个小点的就够了,大家给点建议。。

还有电钻都是用电刷的阿,家里做东西太吵,有无刷的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兼顾模型上用的话,一定要买一款带变速的,家用的话功率小点没关系,平时转速开慢点的话吵音也小,牌子的好坏就根据你的经济实力了。

网友:
德国博士的好用,声音也小

网友:
要买带无级变速的,
不然太吵不说,有些东西转速高了,不好转.
牌子就无所谓了!
100块钱的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2楼的,价钱适合都可以了,变速的

网友:
还是买个德国博士的吧,用了就知道很超值的。

楼主:
店里老板也说“再好的就是博士了”

应该就是楼上所说吧。。买变速的是一定的咯。

网友(2008-01-12):
博世的最好!

网友:
应该说博世的最出名吧,实惠还是买个小日本的二手货吧。

例如日立的就很不错。上次看到一个二手日立电钻做工巨好,一看是1954年产的,就没买。

网友:
博世的最低的是那个呀?也想买个.不过网上说假的多.

网友:
刚刚打烂了一个电钻,广东产的,光电线就断了3次。一看,线径实在是太细了,仿得伟的,就是网上买150块左右的东西。实在太烂了,不能买。也想买个好的电钻,有朋友能提供淘宝连接最好了,呵呵。关键是好用,皮实,最好能带冲击。

网友:
今上午问了一下,一般的70~80这样,前半金属波箱的100~140这样。博世的没见有。手钻少,电锤,电剧,电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