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P6问题,有人知道吗?谢谢!

楼主(2007-10-12):
我的充电器是DN Power G2 Spirit的,后买了一只G2/P6 Smart Port,广告上说DN Power G2可用,我看了说明书,没有DN Power G2 Spirit的接法,请问要如何接?

网友:
现在市面上的G2P6都只能支持G2充电器,不支持G2 Spirit充电器,即使按正确的电缆定义连接到Spirit也不能,因为Spirit的G2的响声不一样。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与厂家联系,相信一定得到更好解答。

网友:
晕,还有那么多关节.....
最好有个权威站出来说说...

网友:
厂家也要派人上论坛看看

网友:
那就是说小精灵无法配AKE的锂电保姆了?
可惜呀
不过这次北京模展上的DN G3,已经可以接1拖6的6S保姆了,估计G3如果再出小精灵应该考虑接保姆的事情了

楼主:
与厂家联系了,他们可以发小精灵用专用的。说今天给我换一只发回来。

网友:
换好了吗,关注

网友:
好像不能用的吧

网友:
原来有专用的,

楼主:
换了也不行,电池充好能切换可不重新开始。连充电器一起又发到厂家调试了!!!

楼主:
收到厂家寄加的全部设备,听厂家说把我的小精灵换了一只新的。现在可以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厂家寄加的全部设备,听厂家说把我的小精灵换了一只新的。现在可以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可以正常使用啦~恭喜恭喜!上次你给我的电话我问过了,他说没有,你这里还有没有其他的联系电话,还有G2和保姆是同一家厂生产的吗?我问过G2的厂家他们说没有锂电保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