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的控菜鸟问题

楼主(2007-10-12):
天6A的控带有一下功能>>>>>2.固定翼 1\6通道混控; 副襟翼混控功能 (FLAPERON).
3.固定翼 4\2通道混控; V尾混控功能.(V-TAIL).
4.固定翼 1\2通道混控,三角翼混控功能.(ELEVON).

     如果我用他飞  飞翼   是不是不用在接收机上再串联混控仪了?
请大家解释下

网友:
不用了直接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A:
因为TDF6A,我已经挂了两架飞机了,现在只拿来飞模拟器,不想说了。
兄弟看着办吧。

楼主:
这个控..经常失控吗?

网友:
修过之后,都没失控过.
天地飞本来带有几种模式的混控功能,自己可以调,上商页去看看吧.

网友:
控很好,是人失控吧.T6A用的人很多.当然.你飞航模哪有不炸机的道理.炸两次算少.

网友:
我的没出过问题~

楼主:
炸机是常事..老鸟都经常炸.这我知道..但是4楼的兄弟好像说他的控有问题

楼主:
这不是误导新人嘛

网友:
我的6A用了1年多了,炸了5架了,没办法,飞机一上天,人就失控!哇哈哈~~

老把练习机当F3A飞,哈哈~~~

我的6A满好用的,很喜欢,很超值!

网友B:
我以前用的TDF6A从没发生失控事件,就是舵量太大,不知道怎么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的TDF6A从没发生失控事件,就是舵量太大,不知道怎么调小

调整摇臂和舵角的相对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的TDF6A从没发生失控事件,就是舵量太大,不知道怎么调小

你好!
在发射机面板的右下脚有大小动开关,小动只有大动的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TDF6A,我已经挂了两架飞机了,现在只拿来飞模拟器,不想说了。
兄弟看着办吧。

你好!
请在天地飞专区发帖,谈谈具体失控的情况,大家一起分析原因。如是天地飞设备的质量问题我们将配合经销商进行售后服务。

网友:
这控还行了!不错了!

楼主:
舵机的摇臂上通常有3----4个洞...换洞就可以

网友:
我的TDF6A也用了一年多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
我的TDF6A用了三个月修了四个月多了,没问题?不怕的上!

楼主:
我已经买了..第1次用.感觉还可以..起码这控固定翼该有的功能都有..而且价格也很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