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车床用机油的问题。

楼主(2007-10-13):
车床说明书要求用32#液压油润滑,现在买不到32#的,可以用那些油代替?
谢谢!

网友A:
 30号机油各项指标和32号机油比较接近,性能差异不大,应该可以替代。 你也可以把40号往30号里面到点,自己调“32号”机油。 哈哈哈,说笑了。

楼主:
谢谢!
是不是号数越大粘稠度越高,也就是越粘稠?
是否还要分高温和低温机油呢?

网友B:
一般自己用的机器不是精密机器的话对机油的要求不是很高,清洁的、黏度中等偏稀都可以,所以30#、32#、40#都可以的。

网友C:
现在的46号就是以前的32号,以前的20就是现在的32号。油的标号越大,黏度越大,适应的转速越低,目前我公司使用的有32号---200号,所以相对了解一点,现在的标号和国际接轨了,以前国内的标号取消了。46号一般适用1450-3000的转速,32号适应3000-4500的转速(不过我们也把他用在5450的转速上),200号的转速很低,用在大型链条传动的链条和齿轮上,常规不到1000使用90号(低转大扭)

楼主:
我现在说的车床是工业车床,对它的精密度要求也是很高的。
它的主轴转速最高到1400转/分钟,我不清楚它说明书上说的机油标号是新标准还是旧标准。不过按照楼上所说的“46号一般适用1450-3000的转速,32号适应3000-4500的转速”的话,我看46#的机油应该合适,如果没有46#号机油的话那用40#应该也行吧。
另外,这个车床还说要用到46#的液压机油,那么这个液压机油是否号数和机油的号数是否又是一样的呢?
谢谢!

网友D:
我以前用摩托车4T机油,现用3.5升的桑塔纳汽油车机油,在线切割和台钻拖板
4T机油,现用3.5升的桑塔纳汽油车机油 相对几号机油呢

网友E:
实在不行
的话就用色拉油代一下,也无妨.

网友F:
我就是用的轿车用美孚机油,效果很不错!

楼主:
搞错了,不是32号机油,是32#液压油。

网友G:
32号我们以前用做液压油,68号用作导轨润滑油(注塑成型机)希望楼主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