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7-10-13):
大家好。
6EXHP控一台,西安孵化的接收, 陀螺是ESKY 0704A,以前开机都还正常,由于控不是很会调试,手头正好有个TDF6C的控,(新手想法)就把两个控的晶体互换了一下,结果开机不唱歌了,陀螺上的灯只是闪,JJ没有任何动作了。把晶体换回来也不行了。
请教老手怎么解决啊 是不是什么东西烧掉了啊?

网友A:
接收烧了 检查吧~收不到信号 电机不响 陀螺也闪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若只是换晶体是不会烧接收机的。
发射换晶体烧坏的可能性也是很小很小的。
还是检查晶体有没有插好,或晶体插座有没有因为用力过大出现电路板线路断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