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量显示器的小问题

楼主(2007-10-13):
新买的电显(黑色的那个),插上去后同时亮红灯和一个绿灯.和我原来用(绿色的那个)的不一样.原来用的那个没电了才亮红灯.不知道是坏了还是原本就那样

网友A:
看不出那个是黑色的...都很黑...

网友:
有说明没,看使用功能如何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那个是黑色的...都很黑...

估计你色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没一个知道的

网友:
VOLT SPY有个电压选择开关..................

网友C:
很明显,如果是接在一块电池上的,那左边那个是4。8V的,右边那个是6V的,如果右边那个是新版的,把封皮撕开里面有个电压选择开关,可切换4。8V--6V,明白?

网友:
右边那个如果是电量足的话应该亮绿灯一直亮到头的!估计LZ是设置了6V,插的是4V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如果是接在一块电池上的,那左边那个是4。8V的,右边那个是6V的,如果右边那个是新版的,把封皮撕开里面有个电压选择开关,可切换4。8V--6V,明白?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