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泡沫机的修理

楼主(2007-10-13):
各位,有谁知道泡沫机身的飞机被撞坏了用什么材料维修最好,特别是机身和机翼上的一些小缺口和被撞凹进去的小坑,最好是强度和重量都不要增加的前提下。

网友:
KT板撕出一小块一小块, 然后, 用热溶胶粘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或者直接用热融胶也成

网友(2009-11-27):
可以忽略

网友:
发泡剂 用胶带把磕的地方粘上 形成原来的表面 把发泡剂灌进去 就OK啦

网友:
外面加补土,打磨光滑,比新的还光滑

网友:
用另外一块差不多大的泡沫加胶水补上,然后在切割,再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