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7-10-13):
我的450c,40a电调。如果用25c
电池
,非常暴力的飞行各位大侠给预测一下后果

网友A:
 主要看lz的技术啊,40a25c确实可以做到狠暴力---------不虚标的话
----------------------------------------------------------------------------------------------------
如果还在悬停阶段,那后果堪忧啊

楼主:
抛开技术说,如果在空中做真的很暴力的动作,电池没有问题25c,负载就会很大,电流也会很大,40a电调会不会烧掉? 然后就会眼睁睁的看着飞机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