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模拟器安装请教

楼主(2007-10-13):
请教高手我下载的G3模拟器在用虚拟光驱安装到第2张盘快要结束的时候出现以下画面。
致使文件无法安装
这是装第2 张盘快结束时候出现的画面。
这是点确定后出现的画面。
这是怎么回事情啊

网友:
很正常吧 英文软件无法识别中文系统中的文件夹名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g偶的飞鹰可以啊!

网友:
我在用下载的G3安装时也碰到与楼主同样的问题,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B:
版本太老了!

早期的版本不支持在中文操作系统下创建快捷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本太老了!

早期的版本不支持在中文操作系统下创建快捷方式

请问如何解决呢?

网友:
晕,不对啊,同样的软件我第一次装的时候能正常运行,但以后就全部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后来又下了几个G3,也同样出现这情况

网友:
喽,你看喽,又是懒人一个,没去看前辈发的帖子吧,这个不用去理它,完了后去控制面板里"添加或删除程序"点更改删除,就会让你输入注册码,就OK啦

网友:
应该不影响使用的,继续打补丁,反正都要用破解文件没快捷方式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