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

楼主(2007-10-13):
电池极易过充和过放 ,请大家选择好一点充电器.请大家控制好充电电流和飞行时间.   如果是电池本身质量问题,可以更换. 如果是人为的问题,GL将不任何负责.  GLMX 刘云飞

网友:
锂电确实要小心,不当使用会减少寿命

网友:
确实要小心

网友:
可以理解

网友:
呵呵,使用很关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极易过充和过放 ,请大家选择好一点充电器.请大家控制好充电电流和飞行时间.   如果是电池本身质量问题,可以更换. 如果是人为的问题,GL将不任何负责.  GLMX 刘云飞

2880套餐的电池确实不怎么样.我5块电池里就套机带的大肚子了.建议GL降低价格的同时也要考虑下配件的质量问题.不要一出问题就是用户的事,毕竟大肚子的问题不是一个两个了.这绝不是偶然.看了zqzzy 的帖子后面的回复说可以寄回去更换的,可是后来又说是用户的问题.一想得了,别浪费邮费了,厂家肯定说是我的使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