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 b5 充电器充锂电总是出现Connection Break 错误

楼主(2007-10-13):
我的Imax b5
充电器
以前是好的,现在充锂电时总出现Connection Break (连接断开)错误,怎解决?谢谢

网友A:
红线一定要接好,没接好就会Connection Break。
也请教一下大家,我的B5电流一过1A就会有short error,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B:
Connection Break 应该是充电器没有监测到电流,其实应该说有电流,只是充电器达不到这个精度而已,可能这时的电流只有0.03A,但充电器由于精度不够,识别不到,认为电流为0,才判断为连接断开,一般这个错误出现在最后快完成充电阶段,如果出现在前面几个阶段中的话,则说明充电器有问题了。。。

网友C(2008-02-15):
601BC 充电器再balancer mode 中充锂电总是出现Connection Break 错误
01BC 充电器再balancer mode 中充锂电总是出现Connection Break 错误,請問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D:
主充电口可能没有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