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7-10-13):
我用的是FUTABA的4VF
遥控器
最近发现一个新问题
就是发射机的天线和接受机的天线靠的特近是(大概10公分左右)
平尾和垂尾就抖动 最后都自己打到最大量停止 摇杆无效
离开这个距离就正常了 还有有时候用手触摸发射机天线也抖舵
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发射天线离接收机太紧而抖舵可能是发射的强高频信号感应到接收解码电路,造成解码电路异常工作。
也可能是接收电路的高频部分强信号阻塞,不过一般是不接收无动作,不会抖舵。
手摸发射天线抖舵,若离接收机不是很近时有这种现象的话,应该是发射机的高频电路发生了不稳定的高频自激现象。还有一种可能是是高频信号干扰了发射的编码电路。若发射机的问题就不要用来飞了,找懂行的朋友来调整一下发射电路。

网友B:
我以前有个朋友也碰到过,不过飞行时一切都正常,好像是发射信号太强了产生间接的作用!

楼主:
不过还是不明白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