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稳压二极管防止锂电池过放电

楼主(2007-10-14):
用稳压二极管防止锂电池过放电
串联一个8v的稳压二极管到11.1v的电池上,这样每个电池的放电电压就不会低于2.6v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8v的管子和能承受得了20A的电流。
不过建议电直不要用 ,否则瞬间失去动力不要怪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锂电池好象3.3v句可以了,2.6截止估计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稳压二极管防止锂电池过放电
串联一个8v的稳压二极管到11.1v的电池上,这样每个电池的放电电压就不会低于2.6v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8v的管子和能承受得了20A的电流。
不过建议电直不要用 ,否则瞬间失 ...

串联不行,稳压管分去8v电压,后面电路只得3.1v电压,另外,稳压管应并联在被稳压电路两端而不是串联,即使并联也不行,电路仅能得到8v工作电压,如果电池电压低于8v,稳压管只是失去稳压作用,并不能切断电路,一样会过放电.不客气地说,楼主根本不懂电子电路. 这个话题没有意义,不值得讨论.

网友:
三楼的说完了,我就不罗嗦了.

如果谁成功的话,我帮申请诺贝尔奖

网友:
 这样也行,别想的这么简单了

网友:
提议是非常好的。呵呵。再换个方法吧。。

网友:
3楼说的是实话。

网友:
赞同3楼,楼主完全不懂

网友:
电路外行都觉得不妥,,

网友:
实在可悲——一点电路知识都不懂。

网友:
想法很另类哟~

网友:
想法挺好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

直接检测电压 当电压低于10V 时 控制电路启动 使飞机停止工作 这样的电路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LZ外行了,稳压二极管要反向并联的。稳压的原理用在这里也是错误的。

网友(2008-02-15):
可悲?这里的人说话还真不客气
楼主的想法怎么不行了,只是粗糙了点而已,也许我和楼主一样“可悲”吧

网友:
用三极管吧,,平衡放电~
呵呵说道,说话问题,估计那几个人多数都是看到,LZ分数不高,是新来的,才这样说的,要是有个1000来2000分估计没那么多了,呵呵~

网友:
会不会电子跟是不是新来的没关系吧!
一个电压基准+一个比较器+开关管就可以实现了
不过保护的话你的JJ掉下来怎么办?软性保护比较好,不过复杂一点了

网友:
你们不要这么说啊,他也只是有这么一个想法而已,年青人就应该有新的想法,创新的意识

网友B(2008-12-13):
我不懂我要学哈哈哈哈

网友C:
以为可以的 看来还是不行啊

网友(2009-02-24):
本贴无意义!~

网友D:
其实很简单,搞一个电压监控,低于设定值声光报警,马上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