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里聚电池用在TDF-6上是否可以?

楼主(2007-10-16):
我想知道固定翼用的里聚电池用在TDF-6上代替8节干电池呢?我的里电是1600MAH,放电C是15.是3S的.

网友:
能,我正在用,不过你的电池这么大,不知能不能放进电池合里面?
但要注意点压,等到控报警时通常电池回过放!

网友:
正如楼上所言,小心过放

网友:
  小心用哦,有人可烧过控!

网友:
完全可以用,而且很好用,但要注意过放的问题呦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我用了半年多了。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控里面串一个二极管,产生0.7V的电压降,这样就不怕过放了,由于加到控里面,也不影响正常充电。

我淘汰的3S电池,都用作控的电了,太多了。。。。。。。。。。。。。

楼主:
对于过放可能不会吧.我用的充电电池每次遥控报警,我用表量电池的电压时,每节都在1.2以上.

网友:
只要电压合适,控对电池要求不高,放电能力有1A以上就够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我用了半年多了。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控里面串一个二极管,产生0.7V的电压降,这样就不怕过放了,由于加到控里面,也不影响正常充电。

我淘汰的3S电池,都用作控的电了,太多了。。。。。。 ...

还是串两个比较好  1.4V , 8.8V报警再加上1.4V 是 10.2V
应该比 8.8V + 0.7V = 9.5V 好多了吧.

lz淘汰的3s那么多,我给你利用几个   ,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过放可能不会吧.我用的充电电池每次遥控报警,我用表量电池的电压时,每节都在1.2以上.

遥控器在8.5V的时候开始报警,你说这个时候过放没?呵呵。

把电池从控里面取出来再用表量,其实是空载啊,电池电压上升是正常的,加上负载还是低于8.5V的。

如果你坚持不串联二极管,那我只能祝你好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串两个比较好  1.4V , 8.8V报警再加上1.4V 是 10.2V
应该比 8.8V + 0.7V = 9.5V 好多了吧.

lz淘汰的3s那么多,我给你利用几个   ,

两个当然更好了,不过我的都是退役的电池,一个就够了,真坏了就淘汰吧。

网友:
这样啊,,难怪,

不准备提前淘汰一个?

网友C:
为了你的遥控的寿命着想。。不要使用3S作为遥控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你的遥控的寿命着想。。不要使用3S作为遥控器电源

为啥?

网友:
我的FF9都在用锂电!

网友C:
因为天6A发射管C2314最高电压貌似是12V的.经常超过这个电压工作遥控迟早给你脸色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天6A发射管C2314最高电压貌似是12V的.经常超过这个电压工作遥控迟早给你脸色看

那你知道下面的计算结果吗?

4.2V × 3 - 0.7V = ?

串联了二极管,永远也不可能超过12V,当然,你有很猛的充电器就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