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菲耐克斯的配件

楼主(2007-10-16):
昨天收到了菲耐克斯寄过来的新配件,这次到手的配件,从整休上来看加工工艺比原来的提升了不少。原来了配件那坑坑洼洼刀痕在新的配件上基本看不到啦。到底好成怎样请看下图。
      随便通透露一下,菲耐克斯的配件是采用7075铝材,质地较硬较为耐摔(当然加工的难度也就增大,不像别的一些厂家为了加工容易一点就采用较软的铝材)。如果有这样的品质,我觉得菲耐克斯的飞机是值得大家的推崇的。(哈……哈……,我也做了一次枪手)
      各位看官请看图。

网友:
看上去是好多了~~

网友:
看着不错的样子,不知道精度如何?

网友:
表面加工质量仍有待提高。

网友:
这个口字框的球头连杆是铝的还是钢的  看它的光泽不像是铝制的

网友:
光照片上来看,我觉得表面处理一般。。。

网友:
有进步
但有蓝颜色的就好了,蓝凤凰一样飞

楼主:
你要知道7075铝材加工是很难的,如果厂家为了搞好表面而采用软一点的铝材,那才是我们的损失呀。现在表面已是比之前的好了不少啦,当然厂家还是得加把劲呀,

楼主:
日字框连杆,好像是钢的,球头也是钢的。

网友:
 加工刀具常換表面相信有改善...

网友:
希望厂家把配件当精密零件来做,而不是一 个玩具。采用7075的料,对其他厂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其他厂家现在普遍使用6061和6063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网友:
7075 ?我对此表示怀疑。 据我所知,7075的氧化效果很差,色泽决不会这么艳。再说了,7075与6字头的铝材相比价格高出很多,如果他真是用7075,也不应当是这个价格。

网友:
楼主有托的成份 ~~~但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想买菲耐克斯~,表面粗点但前提条件不要太离谱,最重要的是精度够,价钱便宜就是最值得去考滤的!

网友:
主要是精度

网友:
球扣看起舒服结实.

网友:
重要的是精度够,价钱便宜就是最值得选择的

我就是这个原则 ,外观过得去就可以,太精细了,肯定提高成本的

网友A:
恰恰相反,球头扣看起来狠差,还是亚托和WING的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恰恰相反,球头扣看起来狠差,还是亚托和WING的好点

能否请详细说说,球头扣差在什么地方? 想学习一下如何判断球头扣的好坏 :loveliness:

楼主:
在我用的过程中,我发现菲耐克斯的球头扣是比较不错的。其与球头接合紧密而又不失顺滑。之于亚拓和WING的我没有用过,但我用过ESKY和台湾的ARK的球头扣,发现菲耐克斯的球头扣是要比上二者的都要好。
不知17楼的同仁,你是否用过菲耐克斯的东西。如果只是从我发的图片上看就知球头扣性能的。我真是佩服你呀。有那么一双金睛火眼。高……实在是高手啊!

网友:
管它黑猫还是白猫.能抓耗子的就是好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