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看看lama的新版控

楼主(2007-10-16):
用了很多esk的设备一直都很稳定,很少失控的现象。但很鄙视lama的控,简化得一塌糊涂。
昨天拿到新版lama的控,目光一亮,拆!
有点不一样,多了一个开关
拆开看看,教练开关
看好了,2块板,是高频板分立的

网友A:
LAMA很早就换这个控了啊。

楼主:
主控板,4个开关据说是切换美国/日本手的,这下可方便多了
正面,线路多,不太乱,比6ex好些
电压显示板
总体说,做工一般,但想想他的价格,很屋美价廉了

网友B:
这个。。。对得起这个价格了。

网友C:
不是发了一遍了么,,我刚回的消息阿。。

网友D:
用过,没拆过。电压监控那里好像也有一个单片机。求个证,请楼主拆下来看看。

网友E:
看内部布置,还是不错的

网友F:
红的拨动开关是什么用途?
请指教!

楼主:
6楼,是的
8楼,偶也不清楚,正研究中

网友G:
ESKY电子产品还不错的

网友H:
TRN 是教练开关!!:

网友H:
多个开关,没什么改进....要多个显示屏出来能调油门曲线的才好....4通控油门螺距就没有啦!!

网友I:
发射独立了

网友J:
我的控怎么没教练拨杆啊,还有,我不能发新帖不知道怎么了

网友K:
感觉esky的控比T4VF费电。。。

网友L:
这个遥控,基本上可以说是国产质量最好的遥控。
说不好的,完全是什么也不懂的大菜鸟一个,

网友M:
  呵呵,我刚收到的LAMA4,就是楼主这种控,一模一样的,按我的一贯做法是,像这些套机带的控,东西到手,立马处理掉,因为我习惯了用自己熟悉的控,呵呵,刚才试用了一下,和我以往用过的套机里的控相比,确实挺不错,手感很好。我的设备都是72M的,这个LAMA控也是72M的,试了一下兼容性,完全和我的FUTABA设备兼容。新的当二手出总觉不甘心,哈哈,那就用用在处理吧。

网友N:
回复 网友O: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19楼,看了你的帖子,原来还有混控功能,好东西,可以飞v尾电固和飞翼了

楼主:
估计坛子里这二手新款控的价格要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过,没拆过。电压监控那里好像也有一个单片机。求个证,请楼主拆下来看看。

看电路就知道没有用单片机,要液晶显示电压的才有的

05至今一直用E-SKY 0404B
国产质量最好的遥控了,实际使用比4VF还稳定      支持国货

多出来的开关设计很人性化,还带混控功能

电路板分开设计了,方便以后改装

值得称赞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其实ESKY出新控应该考虑一下换个新面板!

楼主:
22楼,电压板上确实有个与主控板型号一样的ic,严格的说,都不是单片机,只是个8位存储器

网友:
不错啊~ 怎么我的LAMA控是老款的啊,遗憾了,呵呵。
那个教练开关有什么用?打开了就可以让教练控制,不大打开就不让教练控制?

楼主:
26楼,反了,用教练线连接2个控,打开了可以让学员控制,关闭就是教练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26楼,反了,用教练线连接2个控,打开了可以让学员控制,关闭就是教练控制。

呵呵,原来如此~

网友(2008-03-09):
很好~!做工不错!

网友:
为什么我控里面只有两个小开关啊?没有横向的那个红色开关组,板子上那个位置是空的啥也没焊,我的是左手油门的,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请问下这个开关具体怎么用的呢??

之前我也弄过``就只是调到控制LAMA的状态``

但其他状态是用在什么方面的呢??

网友P:
前辈们 我的控 晶体位子 老有一股糊味 开时间久了就开始有味 而且还发热 帮忙解答下 什么原因 我怎么处理下呢 我的也是这款控
我是新手 在此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_^

楼主:
引用 网友P:
前辈们 我的控 晶体位子 老有一股糊味 开时间久了就开始有味 而且还发热 帮忙解答下 什么原因 我怎么处理下呢 我的也是这款控
我是新手 在此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_^

测工作电流,150-180ma为正常,否则发射管烧了

网友(2008-05-08):
能加个   电阻或开关就是6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