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买机床,大家来帮忙

楼主(2007-10-16):
本人主要制作模型发动机
需要购买一台车床和一台钻铣床

请大家评论一下,给我出出主意
C3:
http://www.lywjd.cn/new/Products/br-c3-lathe.htm
C2:
http://www.lywjd.cn/new/Products/br-c2-lathe.htm

还有C4和C6,太大了,我家里放不下
能加工的工件尺寸都还好,但是我担心C2和C3加工钢铁零件的功率不够,还有就是附件的通用型怎样

我需要的铣床用X2
http://www.lywjd.cn/new/Products/br-x2-lathe.htm
不知道合适否,主要也是功率和附件通用性的问题

请大家多给我出出主意,谢谢啦!

网友:
多潜水看看贴子

网友A:
给你的建议就是“尽可能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的建议就是“尽可能的大‘

资金方面我没有什么负担,关键是家里能放机床的地方不多,怎么也要一台车床一台钻铣床吧。

具体的说吧,如果要车180mm直径外圆,铁质零件,一般车床功率需要多大呢?

网友:
1\建议买比你现在需要的大一号的.
2\可以搜索本论坛车\铣床的帖子看看,必有启发.

网友:
现在小车床功能都差不多,我想买个大约几十公斤的

网友:
给你推荐华飞

http://www.hflathe.com/gb/cpzx/cpzs/     车床、铣床都不错。有一大批人都是用他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资金方面我没有什么负担,关键是家里能放机床的地方不多,怎么也要一台车床一台钻铣床吧。

具体的说吧,如果要车180mm直径外圆,铁质零件,一般车床功率需要多大呢?

180MM直径外圆......这是大床子干的活,你选的那些小床子干不了。夹都夹不住别说车了。

小床子功率在500W以内你做一般的模型大概都够了。功率不是问题,关键是刀。

但机床你用过才知道,越大越好。既然经济上没有障碍,那么
所以还是那句话,根据房间选择,越大越好。

铣床考虑X3及以上的吧。但西马特性价比不高。

你要做模型发动机,光有车铣不够,还需要其它设备。
如果只做几件,你买设备的钱都够你买很多模型发动机了。
考虑好要拿来做什么,别头脑一发热就把机器买回家,然后放那里落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MM直径外圆......这是大床子干的活,你选的那些小床子干不了。夹都夹不住别说车了。

小床子功率在500W以内你做一般的模型大概都够了。功率不是问题,关键是刀。

但机床你用过才知道,越大越好。既然 ...

我要做的发动机是蒸汽机,除了车和铣,其余的用钳工应该可以了,现在倒是发愁铸件怎么搞。

我做发动机就是爱好了,说白了就是玩儿,钱也不是问题,所以应该会买一些床的

大一些的床子太笨重了,家里给我留的空间也不多

网友:
我原来也是要买西马特的C3和X2,但经过网上比较后,决定买车床:华飞D210;铣床:鼎盛D20V。这些比西马特的指标都要高一些,价格却差不多,性价比要高。

网友:
你那个机器生产发动机:
我要是真的想生产发动机我劝你还是买 NC车床 铣床  不然你做出的东东有很大可能是只能看不能用 或是不能看也不能用(看起来很丑)

网友B:
LZ有钱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有钱人~

北京就是房子贵,所以机床空间问题要考虑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做的发动机是蒸汽机,除了车和铣,其余的用钳工应该可以了,现在倒是发愁铸件怎么搞。

我做发动机就是爱好了,说白了就是玩儿,钱也不是问题,所以应该会买一些床的

大一些的床子太笨重 ...

目前家用性价比最好的配置:安徽黄山永丰的CJM250车床和南通鼎盛的25V钻铣.体积/功能/精度/价格/都不错.

网友:
建议你买“海安“的多功能工具机,车、钻、铣、刨都行

网友:
眼花缭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家用性价比最好的配置:安徽黄山永丰的CJM250车床和南通鼎盛的25V钻铣.体积/功能/精度/价格/都不错.

经典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