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黑鹰400V2版的各连接杆长度是多少?

楼主(2007-10-16):
如题请各位大大帮忙在调试好的黑鹰400V2上量一下如下图中的各连杆长度是多少(单位毫米)谢谢了
我都调了1个多月了也没调明白到底长度多少合适,郁闷阿

网友:
兄弟是绥化的哈哈  咱们不远哦

我可惜我没有黑鹰,帮忙不上

楼主:
呵呵你是绥芬河独飞,我是绥化独自飞不起来

网友:
不错的呀真不错的呀!

网友:
你相机微距不错哈

楼主:
呵呵相机是单位的  尼康(Nikon)买时花了4000多呢

楼主:
 玩这个的很少么?

网友:
连杆长度不是问题,关键是螺距要一样。 我的黑鹰400 V2拆下来以后调成一样的上去反而有问题。

网友:
1、20.5mm  2、32.5mm  3、38.5mm  4、44.5mm  5、48.5mm  6、77.5m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你这个是按照网上资料抄来的吧?这个数据我早试了,但是跟本不适合我的机型

网友:
这个长度不需要量, 有个简单的调法
1/ 先把机身左右两个L型臂调成垂直水平,然后把十字盘的球头放到十字盘导轨的槽口的中间位置, 保持十字盘与主轴垂直, 左右两个球头到下面L臂球头之间的距离就可以确定, 然后前面那个球头到下面舵机臂在水平位置之间的距离距离也可以确定, 理论上这三个距离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2/把剪形臂放到两边平行的位置,然后上面四根连杆调整到金属L型臂与平衡座上两个两个小臂全部平行就可以了.

余下就是微调了. 主要是先搞清原理, 长度就不难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你这个是按照网上资料抄来的吧?这个数据我早试了,但是跟本不适合我的机型

我是按这个数据调机的,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热心帮忙,这两天没时间忙着考试,等考完试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