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0陀螺仪问题

楼主(2007-10-16):
我的机机是688的,尾
舵机
是hb65的。以前用的
陀螺仪
是华科乐006的。现在换了一只Gy400的,总的感到很不错,方向基本上不用修正,机机自转一卷只要以前三分之一的时间,转向也快多了。可有一个问题:每次打方向舵结束时机尾总是左右摆动一下,我将锁头模式感度设到了20%还是一样(与35%一样,大于45%一启动就摆个不停),20%的感度应该已经很低了吧!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否还要设更低的感度?
谢谢!!!

网友A:
检查尾部机械部分的顺滑度
舵机摇臂孔可以再靠中间点
电子设备固定是否牢靠?

网友B:
把尾舵连杆在舵机上再往里移一个孔

网友C:
感觉机械系统延迟

楼主:
机械系统延迟没有法子了,我明天先将尾舵连杆向里安一个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