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再学习,还是关于浆的平衡,真是马虎不得

楼主(2007-10-16):
关于浆的平衡我是发过3个帖子了,今天算是再次一个新的认识过程。
浆的平衡真步骤是缺一不可!
上次我发贴说2浆相差0。4g,但是贴配重到重心处转起来震动巨大。
原因我也估计到了
我之前以为重心大概应该不会跑到到那里,就贴那个轻浆自己的重心应该没问题,
昨晚又看了一次版主的平衡浆帖子,决定还是认真来一次
第一步骤。找重心
今天拆下测量,其实2浆的重心就是相差2mm而已(后面就知道了这2mm可是绝对不能轻视)
第二步骤,
电子称上。还是0。4g的重量差,就是8圈透明胶带的重量。这8圈的位置可是就有讲究了。

因为轻浆的重心比重浆靠外,所以要把它纠正靠内。
要彻底把重心调到一致 必须8圈全部缠绕到轻浆的根部,但是这样居然还配平不到要预计纠正的重心位置(就是重浆的重心位置)
怎么办?
只好在重浆的翼尖再缠绕2圈,把重浆的重心往外,和轻浆的重心靠拢一点

当然别忘记让轻浆再加缠绕2圈,这样他们的重心和重量就彻底平衡了
弄好了开机,OK,这下中联T头是高速决无虚影,决无丁点震动。SE旋翼头的精度得以完美体现,开心哦
我是用0。1g精度的电直称来干,其实要是有个平衡器,第二步骤的精度还可以更高。

但是我发现有些朋友只用平衡器平衡而没有注意2浆重心位置的一致
犯了和我一样的错误。浆的平衡2大步骤是缺一不可啊

当然用平衡器也有平衡器的优点。如果我这个相差0。4g的浆放到平衡器它们就是平衡的,直接飞震动也不大,我就是这样飞了几天。我猜工厂可能就是这么干得,其实飞跃的浆绝大部分都是在0。1g左右的误差,既然他们是用平衡器的 2浆重心自然基本重合。

万一不幸况碰上这副差到0。4g,如果不把浆平衡2步骤一起完成,是不能完全消除T头的震动的。

网友:
我现在的做法和你差不多

先用平衡器平衡哪个浆轻,让轻浆的重心和重的一样,这样可以让轻浆增加重量,可以更好的平衡2浆
所以有时候透明胶有时候是缠在根部,有时候缠在浆尖

楼主:
只用平衡器未必能发现问题的,如果像我这种情况 轻浆的重心靠外 重浆的重心靠内

那么放到平衡器他们是平衡的

只有用电子称才能发现他们的重量差
当然如果是像版主的办法,先找各自的重心,配重对其好2浆重心重合,再上平衡器2次配重就是没问题,但是这样需要2次配重
看来电子称法和平衡器法还是各有优点的

网友:
平衡器是什么?

网友:
先重量 再重心

网友:
贴的胶带多了可能破坏桨的气动特性。若同时买多副大桨,从中挑选重量差别较小的来调重心和平衡,可以省很多事。

网友:
哈哈,我就是这么做的,不过新桨我是懒得去弄的.我用的是玻纤桨,我都把炸机中幸存的单片桨攒起来,然后用上述方法配平,飞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建议木桨不要这样做,个人认为,木桨炸过一次之后可靠性就很差了,我是有过好几次射木桨的经历的!

网友:
如图把A B两个桨 桨根处连起来, 如果两边平衡不能说明动平衡吗?

那么没有 精确秤 的模友 把上图作为第一步 重量平衡,

然后再加第二步重心平衡(重心重合),是不是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呢?

请物理学牛人解答。。呵呵

楼主:
按照上图第一步骤是不能确定2桨重量是相同的
你想想秤砣的原理就知道了  力臂X重量相等的时候他们是平衡的 如果力臂部一样(就是重心不一样)那个尽管重量不同也是可以平衡

所以要平衡器法一定要先对其重心再上平衡器,而不是反过来

网友:
一般只做动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上图第一步骤是不能确定2桨重量是相同的
你想想秤砣的原理就知道了  力臂X重量相等的时候他们是平衡的 如果力臂部一样(就是重心不一样)那个尽管重量不同也是可以平衡

所以要平衡器法一定要先对其重心 ...

有道理,那就是

先确定重心要重合 第一步
用平衡器法平衡     第二步

是这样吗?楼上?

网友:
   重心问题确实很重要,做桨平衡后,可有效解决震动问题。

网友:
调整重心对称是动平衡
调整重量对称是静平衡

每副桨都应该这么做一次,花时不多的,帅呆怎么现在才做?

网友:
能否配上图再加详细说明?

网友:
这些东西你们,会用么?仿做一个就是了`

网友:
买点好浆犒劳一下自己吧,安大的亚托原装浆也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