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微型电钻?

楼主(2007-10-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钻头装对了没啊?

网友:
 要好的就最少买100以上的吧,不然就自己做个!

网友:
德国博世产品 价额高了点 二佰多大洋

网友:
便宜货就是不大行
以前淘宝买过一个65元的国产12V小电钻
就不太容易瞄准目标,钻头会晃
但钻进去后,孔倒是不会明显变大

另外淘宝上有不少二手百得电磨,那个不知精度是否还好?

网友:
请查百度博世电钻 我的电钻速4000/分可调速正返转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B(2009-08-14):
我想买个微型电钻给电路板打孔,大家有什么推荐码?或者有成熟的自制方法也行。
二百多的太贵了,预算一百以内。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买个微型电钻给电路板打孔,大家有什么推荐码?或者有成熟的自制方法也行。
二百多的太贵了,预算一百以内。
谢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6166
看看这个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淘宝上买了一个58元的,虽然能用,但轴有点偏,打0.5mm的洞,被扩大到1mm

有什么高精度的微型电钻推荐没有?
夹钻头时不要一次拧紧,要用手旋转钻头找中后再拧.

网友D:
0.5的钻头钻出1个的孔,不会偏那吗大吧,钻头竟然没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0.5的钻头钻出1个的孔,不会偏那吗大吧,钻头竟然没断?
可能是在薄纸板上钻的效果.0.5的钻头想在质量一般的夹头上夹好可是个技术活.

网友:
挑贵的买准没错

网友(2012-06-10):
看看我这个行不行

网友:
夹这样小的钻头,买个18v的笔型小电磨吧,110元左右,精度不错。

网友:
这种小孔雕刻电磨最好了,韩国产的那些价格划算些,还带调速脚踏。。。

网友:
回帖删掉了

推荐具体的产品好像不太好。毕竟是DIY坛。所以删掉了原内容。

自己D一个也挺好的。我打算用有名的二手e240电机D一个。

网友:
老贴了,回复一下。看看我改的台钻,打的0。6的孔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0264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到我的那个微台钻了吗?(15楼),给电路板打孔特好用。钻4mm铁板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