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L450的各个舵机连接线应该连接的接收机哪个通道?

楼主(2007-10-16):
我原来飞的GL450坏了,又买了个空机,现在装上分不清哪个舵机插哪个通道口了.还有电机的三根线和电调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对应了.麻烦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控???
2880元的套机配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控???
2880元的套机配的控???

天九控2880那套.

网友:
把斜盘调成NORMAL模式,一个一个口试!

网友:
去找TDF9控的说明书看看去就知道了

网友:
没用过TDF9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