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C-17运输机求助

楼主(2007-10-16):
骨架材料是5MM KT板,弯曲的蒙板不知道该用什么材料能够弯曲成这么大弧度
另外C17是4台涵道风扇,我改用4台无刷螺旋桨提供动力,请问我该怎么配动力呢?还有,4台
发动机
还需要下拉和右拉吗?

楼主:
还有用什么胶最合适呢?

网友A:
多多奖机没经验。。楼下的回答

网友B:
不追求速度的情況下,推重比有個0.4-0.5就很足够了~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的回答没了。
再来一次吧。胶推荐用三种:泡沫胶、热熔胶、双面胶,凭个人喜好和机机需要选择。
5mm KT板如果先用透明胶带贴一层,再将另一面划深道弯曲是完全可行的。
动力配置不好帮你配,给的条件少了。不过有个简单的办法,想怎么配就怎么配,试飞后再找不足。

网友D:
 骨架太多``蒙皮麻烦了````
反向考虑下``先把蒙皮搞出来``再搭骨架```轻松很多~

网友E:
这么大的面积,还是用专门的模型蒙皮吧,否则会很重。

楼主:
恩我选择热溶胶
蒙板我做威风机翼时候用过透明胶带沾一边,另一面划痕来达到弯曲的效果但是机翼表面会出现略微的删格,
而且不平整,我用了一种不知道叫什么的泡沫板,很硬,用电热切割成3MM厚度的板子就可以做到弯曲而且很坚硬强度非常高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呀?
动力方面我想做完机翼后再考虑吧,谢谢大家

楼主:
这种板子我在一工地垃圾站拣了好多好多,我的锐志塞满了才肯回家,后来又拉了一车

网友C:
开着锐志去捡垃圾?!呵呵呵,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捡一车寄过来,邮费我出!

网友:
图纸有咪??想要哦……
zhaopan931025@163.com
谢谢哦~~

网友F(2007-12-06):
还要蒙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