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那摩托车电机改启动器的进来下

楼主(2007-10-16):
上次那摩托车电机改启动器的进来下

楼主:
继电器有个个线头和2个柱头。和马达电瓶之间怎么连接?

继电器有个个线头和2个柱头。和马达电瓶之间怎么连接?

网友:
我顶 :loveliness: 我顶:loveliness: 我顶顶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有个个线头和2个柱头。和马达电瓶之间怎么连接?

随便接,,反转就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接,,反转就反接~

你以为无刷电机接电调丫 。继电器一般有两极接用电回路,两极接开关回路,具体上图睇过先知。

网友:
晕,那些电机是有刷啊嘛???不是正转就反转咖喇?

网友:
电瓶一般-极接 地  +接电门开关
继电器丨桩头接电门开关  2电池+极  3电磁铁桩头
启动电门开关继电器1桩头得电  继电器磁铁吸合  2与3接通启动电磁铁得电吸合启动电机工作发动机启动

楼主:
对  那线怎么接的

网友:
用摩托车的启动继电器接线比较简单。
1.继电器上一般有两跟细线接出来或者有两个小的接线桩,是连接触发开关的。
2.两个大的接线桩就是连接电机的动力线。

楼主:
那么电瓶线接在两个大的接线桩上?????????????

网友:
电瓶线一条直接接电机壳体,另外一条线接继电器一只大接线柱,另外一只接线柱与电机壳体上的接线柱连接。

网友:
不同品牌的摩托车用启动继电器可能接线有所不同,有的只有一根信号线,要与开关连接后再与电机壳体连接才能导通。而电机的正反向连接问题应该不大,试好再接线就可以了。

楼主:
然后小的2个线一碰就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