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lama v3老是右旋,自旋

楼主(2007-10-16):
v3到手一周了,还不错的,自己拆了又装上了学到很多调机的技术,谢谢各位大虾的帖子哈,想问个问题,就是我的v3现在一直右自旋,4合一调到头了,a轴和齿轮也都很好没有相互滑动,微跳也到头了,可以飞的起来,平衡杆到a蒋的距离也好好调了,请大家帮帮忙哈

网友:
如果排除其他了原因那就是电机性能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
电机退磁:?em04:

网友:
换电机吧.

网友:
桨动平衡  双桨 电机退化

网友:
还有可能是发射机里的电位器偏离中点比较多,需打开控重新调整对应的电位器。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发现下面浆短了一些,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备用浆也坏了,等待收货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发现下面浆短了一些,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备用浆也坏了,等待收货ing

晕,是不是飞的时候浆被打断了~?

网友:
可能吧,上下浆长短不同,肯定旋转的力量不同

网友(2008-01-20):
我的lama v3也是慢速自旋,而且是逆时针自旋,平时必须要用遥控器才能玩悬停,脱控不可能,自旋的速度10~15秒,调了陀螺没什么作用,是不是电机不配对?

网友A:
也许LZ 和LS的没有真正的调微调

参考下吧
调微调的方法是:发现自旋后,在通电的情况下(包括遥控器和飞机都接通电源),调整PROPORTIONAL旋钮`调整好后,断掉飞机的电(也就是拔掉电池),遥控不用断电,数秒后重新接通飞机电源,此状态才为所调后的状态.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做的呢???

网友:
有的好用。有的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LZ 和LS的没有真正的调微调

参考下吧
调微调的方法是:发现自旋后,在通电的情况下(包括遥控器和飞机都接通电源),调整PROPORTIONAL旋钮`调整好后,断掉飞机的电(也就是拔掉电池),遥控不用断电,数秒后重新接 ...

试了下,有点效果

网友:
哈哈

有效果就好

还要注意,接飞机的电时不要拿在手上,最好放在平地,在绿灯亮起之前不要碰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LZ 和LS的没有真正的调微调

参考下吧
调微调的方法是:发现自旋后,在通电的情况下(包括遥控器和飞机都接通电源),调整PROPORTIONAL旋钮`调整好后,断掉飞机的电(也就是拔掉电池),遥控不用断电,数秒后重新接 ...

“Proportinal”是调前后电机混控比的,最好不要调整的过于频繁,如果不是在换电机或是有大的改动时,最好是调好后,就不要动它了,等下次有大动作时在调,比如换了电机,环境有所变化,原来的混控比就不一定适合现在的了,所以,这时就需要调整一下。需要调整的是“GAIN”,这是陀螺仪的感度

网友A:
GAIN和自旋是两码事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AIN和自旋是两码事哦``````````````

互相关联,没感度你看旋不旋

网友:
看了大家说了这么多。。可是都忘了问一点,你在调四合一上的中立时机机有没有断电???如果没断电那是白调。。hehe 。。看看我有没有朦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互相关联,没感度你看旋不旋

俺还是新手```````识浅啊``````````````我也长见识了````````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