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关于压缩空气的大贴好象丢了,这里继续进行。

楼主(2007-10-16):
看了laoz的有关压缩空气内容丰富的两个贴之后,对空气的压缩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但还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就是要让压缩空气液化好象是十分困难的,
好象是非得在-140以下才可以压缩成液态,如果在深冷温度下压缩成液态后,
储存在气灌内,放到常温下,液化空气超过了液化临界温度,那么它在气灌内,
是不是说明了超过液化临界温度,也是可以压缩的,只是压力要求更高呢?
或者是液化空气在常温下根本不能储存?

网友:
混合物,要压成液态,他们的沸点,什么都不同,很难搞的,

网友:
液态空气?
超级**啊!

网友:
存放液态空气也需要低温.
通常实验室会用液氮,因为氮气比空气容易压缩,而且也安全些. 液氮可以在开放环境里直接倒出来,气化过程不算很剧烈. 记得以前我们实验室取用液氮都是用暖水瓶装, 像在茶水间打开水一样.

网友A:
气动汽车并不需液态空气!

液态空气,其能耗是非常大的,我说的气动力车辆不必要那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不必再去探讨,液化气体的问题.液化空气,他的制造,保存都要"能源,"而非液态的压缩空气则不须再化能量来保持保存它!而且空气由液态转换成气态的速度缓慢,因此不要花力气,去想去研究它.
探索新事物不必设定它"一定"是"液态"这会把思路导入歧途.

一般的气马达只须6---10公斤的压力,就可达到目前汽车的速度,而且不需变速箱,它在任何时候,都可带负荷起动,而且是无级变速.还不会坏.最多是停车,当阻碍解除后,在1--3秒种就会回复原速.不象汽车,在泥泞路段,往往会把"离合器片"烧毁!请参阅我的那篇"如何将现有汽车改成气动力汽车"一文.
我本人在60年代就作过500KG/平方CM的高压机.和他的储气罐.(用于潜艇上浮的设备)储气罐,也是中碳钢板制成.视频的储气罐也只有300公斤而已.(可不是液态)
但是你在设计时.千万不可忘记,给储气罐,加装安全可靠的安全排放阀.我们也做过破坏性试验.:当对储气罐加热时,气体会进一步膨胀.压力增高!但都无发生暴炸.只是安全阀排放而已.当然我们是按国标制造的.
现代可用合成材料制储气罐,不是又轻又安全吗?

你看现代汽车,"下图"多复杂,要使用多少材料和工时,
你再看一下视频中的底盘多简单?节省多少材料,工时?
党中央号召我们建立"科学发展观,"吗?
这项技术是:
在达到同等"目标"的前提下,"不影响车辆性能"下.用最环保的燃料,最少的材料,耗能最低,又用最少的地球资源.
达到同样的目的!

西方先进国家对同等生产目的,耗能,耗材比我国少的多.
我的原意就在于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态空气,其能耗是非常大的,我说的气动力车辆不必要那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不必再去探讨,液化气体的问题.液化空气,他的制造,保存都要"能源,"而非
的压缩空气则不须再化能量来保持保存它!而且空气由液态转 ...

探索新事物不必设定它"一定"是"液态"这会把思路导入歧途.
上面这一句好象是不好使用液态,如果是这样,我认为储存的能量会十分的不足,
比如,1升的10个大气压的压缩空气,究竟能放出多大能量?
如果谁能精确算出来,我认为这个能量结果会很底。

网友:
1升大气压=101.325焦
1升工程大气压=98.0665焦
1瓦时=3600焦

网友:
使用压缩空气做动力相当于工作在甲类状态,是效率非常低的。在制造压缩气体的过程中机械能除了使气体体积减少外还额外产生热量,在释放气体作功的过程中同样存在汽缸压缩产生额外热量,而这些热量都要散失掉。
一般使用压缩空气作动力的场合有:工业气动仪表,气动阀门,变送器,调节器,气动螺丝刀,气动钉枪,自动门,摇臂等等。这类设备对速度和效率要求都不高,着重要求随用灵活,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而且一般的低压压缩空气(1.0MPA以下)装置出了故障也就是漏点空气而已,具有本质安全的特点。但其装备的体积重量比较大,做的太小型化就不经济了,作为动力系统不太适合于机动交通工具中。
而电力相对传输效率会比较高,控制也方便,即使是真飞机上也采用电液,甚至全电的操纵系统,已经非常可靠,在模型飞机上就早就连动力系统也已经全电动化。所以,解决了电池问题后,还是电力的使用比较有发展前途。

楼主:
有这样一种说法:压缩空气直接向后排放所得的推力做功,比用气动马达的效率高。

总觉得这种说法有些不正确,但是又说不出是为什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不如直接就排放燃气做功

网友:
新事物是难产的

非液态压缩空气车辆在深圳已试制成功,就是在现有汽车底盘为基础研制成功.具报道说:加一次气可跑400几公里,这已经达到"汽油车"的水平.
实践证明我的建议是可行的,而不是想当然怎么样.去古计如何.
现在的问题是:
1,国家是否采拿?
2,老百姓是否接受?
就象十几年前的电动单车,名声不好.开上路,不是没有电,就是上坡无力,要就是光出毛病.老百姓对它失去信心!
好多买回来没多久,就成废铁.
现在的电动单车已改进许多,能普遍推行.
新的事物都经过一波三折才行!
一百年前德国的奔驰先生,他的第一辆  "汽车"发动机就装在马车上,而且不会加上一套离合器!他夫人把车开到郊外,都不能停车!结果硬是往树上撞,才停下来.谁能预料汽车在全球发展到如今,变成如此先进如此方便的交通工具!!!

网友:
电动自行车并非不好,除了速度以外,行使里程,费用都和摩托车各有千秋,很多人都想用,主要是ZF 的干预问题,这可不是我等可以解决问题的。老实说,煤气车已经够烦人的了,何况压缩空气车。

楼主:
综合起来看了很多遍,觉得空气动力还是可行的,只是感觉在大型动力方面可能还不容易搞,

现在想要做个气动的模型类东西,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气动配件好象也不太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如直接就排放燃气做功

说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起来看了很多遍,觉得空气动力还是可行的,只是感觉在大型动力方面可能还不容易搞,

现在想要做个气动的模型类东西,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气动配件好象也不太好找.

你想作个试验,不难,花费不多,
你去电动气动工具店,买一个"气动手沙论机,"外型比手电筒大一倍.大号的贵点但马力大,他的转速很快.(是叶片式气马达).

然后做两个夹子,把他固定单车三角架上.把沙轮拆下,换成一个小直径的A型三角皮带轮,用原来夹沙轮的螺帽夹紧.另外在后轮装上一个大直径的皮带轮.(用小螺丝和夹板.夹在车条上.)大小轮的比例,是:比例大,则车速慢但是好力!比例小车速快,但力就差些.选条合长度的A型带装上.
储气罐可用大号空的灭火筒,怀者小型的空煤气罐.(我们广东冬天,吃火锅那种大概是5公斤那种)装在后货架.
在气罐通往气马达(既气动沙轮机)气路之间,加个可开大小的气阀,(气阀门)在气动市场大吧有的卖.价格不贵!
最后用一条细钢绳通到车把手,控制车速.就成.
用文字难描述详细.在施工中你就会一一解决问题.
你实际的花费就是,一个气沙轮机,一个气阀,和一段铜管和一些接头而已.其它都是现有的.
玩耍够了.拆下还是个气沙轮机.
主意:大皮带轮往后轮装时,要搞平衡不要偏心.

楼主:
LAOZ的指导很实际的啊,

在气罐的选择上,觉得钢的太重,如果有塑料类的轻质耐压材料最好.

另外,气罐外面连个气压表更好,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调压器(减压器).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加个气压表当然好..
调压器有很多种,就要看气沙轮"标牌"要求,工作气压,和用气量而定.最好选,可手动调节的那种,这样你就可作:多种试验,试到最佳的压力,最佳的出气量为止.你就得出你的经验理论.-------实践出真知!   任何理论都是实践的总结.!

网友(2008-02-08):
引用 网友A:
加个气压表当然好..
调压器有很多种,就要看气沙轮"标牌"要求,工作气压,和用气量而定.最好选,可手动调节的那种,这样你就可作:多种试验,试到最佳的压力,最佳的出气量为止.你就得出你的经验理论.-------实践出真知 ...

用"气动砂轮" 的叶轮式做动力,我看车子跑1公里就断气了!

气动的效能比电动差远了,主要效能还要看气温. 别忘了,压缩气体还要消耗更多能量.

除非你把南极的冷空气那到中国使用,就是高效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