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看ALIGN 3CX冲电器了

楼主(2007-10-16):
以前一直没把3CX冲电器放在眼里,因为太普通不过了

出于好奇,拆开看了看,没撒新东西

刚冲完的4个电,准备看看平衡的效果

首先我的表有误差 0.03V-0.04V左右 显示的电压加0.03V为标准
这个冲的电压应该是4.20V

昨天晚上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绿灯一亮马上就拿出来的,其实这样可能是不对的,

我后面的3块电池都是绿完后过一会在拿出来,后面3块的3S电压完全一样
,,,,

1组

2组

3组

4组

楼主:
误差都在0.01V左右,已经很满意了,用了这么长时间,没冲坏过一个电池,

网友:
包子好吃不在褶上

网友A:
这东西多钱一套啊。楼主把你的便宜转给我吧.你再买个更好的。

网友:
我用4cx,有兩部,係最好最準確的平行充電器,
dnG2唔穩定,spirit充不滿,

眼見很多機友都會買外加平行器的高級充電機,其實平行器只會拖慢差電的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多钱一套啊。楼主把你的便宜转给我吧.你再买个更好的。

你买个新的吧,不贵200多一点,我已经感觉这冲平衡能力很好了,我是有准备入手一个高级的多能的,但是这个没打算出!

网友:
呵呵,专用的锂电充电器还是有它不同地方的!

网友B:
我还以为是什么新鲜大惊小怪,合格的充电器都一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什么新鲜大惊小怪,合格的充电器都一样啦.

有$就有新鲜,哎,米办法了,都是$在作怪

网友C:
这个是简易分压充,不是平衡充电器,鉴定完毕

平衡充是有严格定义的

网友D:
請問分壓充和平行充,有何分別,?
align 上寫balance charger,照翻譯"平行充電機"

网友:
感觉好简陋啊

网友:
全硬件实现的平衡充本身不复杂,只要零件质量过关,调整好之后一般都挺准的
难就难在需要单片机参与充电过程控制的,又要检测电压电流,还要支持液晶显示和PC输出等,更需要大功率电源支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請問分壓充和平行充,有何分別,?
align 上寫balance charger,照翻譯"平行充電機"

写的东西就就难说了,如果我是老板我印上"总统专用"给大家一些自豪感

分压是串冲,是几个电池一起干,(理解有点费劲,简单说是里面有一个不想干了想中途退出是不行的)

平衡充是,各个都是独立大队,(谁不喜欢谁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的东西就就难说了,如果我是老板我印上"总统专用"给大家一些自豪感

分压是串冲,是几个电池一起干,(理解有点费劲,简单说是里面有一个不想干了想中途退出是不行的)

平衡充是,各个都是独立大队,(谁 ...

你说的意思是3S中其中一组不工作都不行?

我冲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啊,如果其中一S接触不好,不影响其余二S冲啊

楼主:
昨天晚上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绿灯一亮马上就拿出来的,其实这样可能是不对的,

我后面的3块电池都是绿完后过一会在拿出来,后面3块的3S电压完全一样,,,,

网友E:
这个是明显不是分压冲,总公有三个充电单元

网友:
3路独立充电,不错。物美价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明显不是分压冲,总公有三个充电单元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楼主的相片拍的"雾里看花".我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独立的...
(有的些看似其实不是,专门鱼目混珠的)

网友:
200多一点?好贵.....

网友:
这个绝对是3个独立充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简易分压充,不是平衡充电器,鉴定完毕

平衡充是有严格定义的

非常想知道两者的差别,能进行一下科普吗?谢谢了!

网友G:
截止电压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截止电压稍低

我的表有误差的

网友:
一般,感觉像diy的。能看下充电控制电路吗?

网友H:
很想看看风扇在哪里,lz能展示一下么?风扇的声音大么

网友:
是三个独立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想看看风扇在哪里,lz能展示一下么?风扇的声音大么

不大也不小,这冲我想是应该厂家要求的零部件过关,一般情况下冲出来,3个S的电压是一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非常想知道两者的差别,能进行一下科普吗?谢谢了!

呵呵,在某些人眼里,只有价格大于XXX元的才是平衡充,如果价格低于XXX元的就算是平衡充也会说不是平衡充,价格大于XXX元的就算不是平衡充也是平衡充。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在某些人眼里,只有价格大于XXX元的才是平衡充,如果价格低于XXX元的就算是平衡充也会说不是平衡充,价格大于XXX元的就算不是平衡充也是平衡充。

有意思,有意思,上千元的外國進口平行充,我都用過兩部,最後還是選平價的align....快,狠,準...
覺得上千元的放電式平行充,費時,又充又放,對電池或多或少都做成傷害,而放電式的平行充,設計理念有點傻...

楼主:
今天冲了一天了,还没把7个电冲完,累死我了,这次都是绿灯亮了后,多等一会在拿出来
6个电池下,每个都专门量一遍,全部都是4.20V,就是说18S全部都是4.20V

可以说真的狠准很准,,,我非常非常满意

网友:
不错,看效果呀~~~别的都不用管

网友:
不看广告看"充"效!

网友:
若阿拓這類分壓充不行,國內也沒有廠家投資開發…

現在我只留一部可充PB,NIMH,LIPO的高階機在手

剛入手低能的精靈,打算於埸上充電,但只充4.15單片,很失望,沒得調校截止電壓,師兄們,有沒有其他12V輸入的平行充介紹?
不選G2,太大太重,我沒有車,要背著裝備坐公車…

网友(2008-01-11):
真的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