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帖子掉了?再补:拔T头不再难

楼主(2007-10-17):
简单,上一点WD40。不会出现接触不良,还可清洁触点。强烈推荐!!!!

网友:
明天试试先   ~~

网友:
导电性好吗 ?

网友:
WD40是啥?润滑剂?

网友A:
其实焊接时,把公母插上.

分别电池焊母头,电调焊公头,焊好后,再拔出,这样配合就比较适度,就不会有松有紧了.上一点WD40也不错.

网友:
WD-40 是可燃的 建议小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别电池焊母头,电调焊公头,焊好后,再拔出,这样配合就比较适度,就不会有松有紧了.上一点WD40也不错.

对,这个方法很好!受益匪浅

楼主:
真吃不消你,难道要泡在WD40里么?只要一点点,不要那么多。谁用谁知道。

楼主:
而且,弹簧的压力并没有减少,电流还是很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