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原装1:10 大脚电调,能上11.1的电压吗?

楼主(2007-10-17):
HL原装1:10 大脚电调,能上11.1的电压吗?
如果检测电调,用什么方法测试?
原装配置。只是加了电调散热片,上11.1安全吗?

网友:
不行,会烧

网友:
不能上到11。1v,最多只能到8。4v,也就是7S的镍氢

网友:
8.4以上就会烧,切记

网友:
把电调里的贴片电容换成耐压16V的,应该能使。

我的电调用11V锂电烧了之后换了电容就能使11V锂电了,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