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是不是中单翼的啊

楼主(2007-10-17):
机翼是不是中单翼的好啊
好多人都和我这样说 我看到有些书籍上也这样说
特别是特级机跟适合用中单翼

网友:
 中尉还问菜问题呀

网友:
机翼有很多种的

网友A:
是问题不明确,还是理解能力差,总之不知在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问题不明确,还是理解能力差,总之不知在问什么

切 说话别这么难听!

我只是少打了个好字

机翼是不是中单翼的啊    应该是机翼是不是中单翼的好啊?  这是我的问题

楼主:
谁发贴没有打错字或是打漏字的时候啊

网友:
初学是高上单翼平凸带上反角机翼的练习机好飞;学好了可飞别的,机翼越低越不好飞。

楼主:
哦 是这样啊  特级飞行的还是中单的好  初学就是要上单 高安定翼

网友B:
上单,垂直安定性好,有响应延迟(任何动作完成前均需要破坏当前的安定状态)
中单,性能均衡,操作线性明确(安定状态容易改变)
下单,垂直安定性弱,线性操作灵敏(本身就是不安定状态)

上单,过于听话
中单,很是听话
下单,需要努力让它听话

以上仅为参考,大部份是如此,不排除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单,垂直安定性好,有响应延迟(任何动作完成前均需要破坏当前的安定状态)
中单,性能均衡,操作线性明确(安定状态容易改变)
下单,垂直安定性弱,线性操作灵敏(本身就是不安定状态)

上单,过于听话 ...

说得不错啊  所以我就说还是中单机翼的适合特技飞行

线性操作是什么意思啊 我还是新手 麻烦解释下

网友:
南方的北极熊 :
主要影响滚转安定性,还有就是机舱的布局。
还要看上反角,机翼刚性等等。
比如很多下单翼的带上反2战机,不见得就滚转不安定。

cwxjok2008 :
中单翼正倒飞差别小也是特技喜欢选择的原因之一。
我理"解线性操作"是指操作和飞机响应之间基本上是线性关系。

楼主:
哦 是这样啊

网友(2007-12-21):
长知识了

楼主:
现在我买特级机  都尽量买中单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