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的电瓶用什么的好?

楼主(2007-10-17):
随车买的太差了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天能”吧,感觉还不错!

网友:
改锂电吧

换个无刷电机,无刷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天能”吧,感觉还不错!

哪里有这个报价?
市面上的松下全是假货

网友:
换无刷用A123电池~ DIY一下 保你的电驴子可以跟125CC摩托小彪一下~

网友:
 改锂电会不会把电机烧掉啊!
还要装限流

网友:
就是一般的铅什么来着`````那种电瓶``````````

网友C:
随便问下 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 把36V变成12V呀!!!!

网友:
切掉3分之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随便问下 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 把36V变成12V呀!!!!

靠 这个问题小学生都应该知道 把3个12V的电池 串联改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靠 这个问题小学生都应该知道 把3个12V的电池 串联改并联就可以了!

大哥,人家说的是一个36V来改,不是说3个12V的!

网友:
电压高效率也高啊。
另外,即使改为锂电,电压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电流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不用考虑什么限流。
只是锂电价格太高,一般电子市场报价一辆车的锂电要1千多到2千。容量当然比原装电瓶大很多。

网友:
电机用电动车的,那电池用锂电````````````````其实没必要这样搭配,高档和低档配不上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F:

我是在当地的“天能”专卖店买的。老板人不错,聊的也很投机,最后给我610RMB(实际是510元,因为他收了我的旧电瓶)换了一组48V的电瓶,质保期是8个月哦,我知道的其他牌子质保期只有6个月,感觉很不错的!

网友:
这么大的锂电爆了那真能当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随便问下 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 把36V变成12V呀!!!!

多绕线圈增加电阻!!!

网友H:
48V车能跑多远?

网友:
要看电池容量啊,一般现在的都是36V的电动车。好象充一次跑60公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绕线圈增加电阻!!!

这办法缺德不?还不如直接加电阻呢,浪费电线钱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天能,,,,,华富,,,,,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便问下 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 把36V变成12V呀!!!!

可以去卖电动自己车配件那,找一个,电动车的转换器,他们就是,36V...48V转换,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当地的“天能”专卖店买的。老板人不错,聊的也很投机,最后给我610RMB(实际是510元,因为他收了我的旧电瓶)换了一组48V的电瓶,质保期是8个月哦,我知道的其他牌子质保期只有6个月,感觉很不错的!

现在电瓶正常好一点的出厂都在,48V的,500左右,出厂时都是保一年的

不过旧电瓶的回收价格就有出路了,,,现在的旧电瓶可以卖到,一块,50人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H:
48V车能跑多远?

正常情况下,用48V12A电瓶可以跑到,六十公里,用,20A电瓶可以跑到一百公里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人家说的是一个36V来改,不是说3个12V的!

电动车电池没有单个36V的 都是12V单个的

网友(2008-02-12):
电机用电动车的,那电池用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人家说的是一个36V来改,不是说3个12V的!

那就把电池挖开,里面一定有接线柱的,在那上改

网友:
目前电动车行业电瓶品牌较好的有:
浙江的天能, 上海的海宝,沈阳的松下,扬州的华富,
这几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