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用遥控设备如何直接控制舵机?

楼主(2007-10-17):
目前舵机是联结到接收机上,由发射机控制遥控控制舵机。

本人的问题是:能否用开关装置+小电池电源, 直接控制舵机工作,也就是用5V电池接舵机的3根线中的黑红2根做电源,剩下的白色信号线如何和开关装置联结?
希望的结果是:开关接通,舵机的摇臂向一侧转动到尽头;开关断开,舵机摇臂复原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6384
把我手绘的图的3.3K改为2.7K    5K的可变电阻换为10K的电阻与一个开关

楼主:
niba3721,谢谢回答!

你可否直接告诉俺,购买什么东西(如信号发生器),直接和 舵机的白线联结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niba3721,谢谢回答!

你可否直接告诉俺,购买什么东西(如信号发生器),直接和 舵机的白线联结就ok?

买一个舵机测试器就可以了,E-SKY有其他公司也有,便宜的几十元,贵的200多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niba3721,谢谢回答!

你可否直接告诉俺,购买什么东西(如信号发生器),直接和 舵机的白线联结就ok?

单一的元件达到要求的好象没有哦      555算最方便了的   要不就用检测器

楼主:
will you pls give the website ? thank you !
------------------------------------------------------------------------
买一个舵机测试器就可以了,E-SKY有其他公司也有,便宜的几十元,贵的200多元。

网友:
用ne555搭个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直接控制的话就可以在飞机上装可以开关的灯了!

网友:
不用任何遥控设备的话怎么通知高空飞行的飞机转动舵机啊,用意念啊?拉登如有这本事,还用得着派人去劫机?直接在山洞里随便找架美国的飞机去炸白宫不就得了。

网友:
有5元一块的舵机控制板,双通道

网友:
不用遥控咋控制方向啊

楼主:
俺是想在滑翔伞上用舵机控制对讲机或者其他东东,所以不需要遥控设备,只要线控就ok!
--------------------------------------
不用遥控咋控制方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