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能说一下锥度 要怎样车呀

楼主(2007-10-17):
先谢了各位

网友A:
這樣行不,
把刀磨成你想要的錐度,一环一环的车,
这一环车的是否到位,就看和上一刀重合的部分是否平了。
纯属外行,,楼下内行出来说说。。

网友B:
转动小刀架调节锥度
然后用小刀架手动进给
车锥度

网友C:
小角度长工件要用偏移尾座顶针的方法。

网友D:
偏移尾座?是否卡盘要加万向结呀。请楼上上图。

网友E: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里面有视频!看了就知道了!
http://www.56.com/u84/v_MTg0NjYwODE.html
http://www.56.com/u52/v_MTg0NjYzMTM.html
两种2车 锥的方法!

网友F:
说都好说
实际上床子车,不是那么容易.

网友G:
同意3楼,老师就是这样教的

网友H:
6楼链接的视频极有启发性,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