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秀一下我的雷鸟无刷

楼主(2007-10-17):
只看大图
原来的雷鸟主动力为370有刷
电机
,飞行时发热极大,不能长时间连续飞行,尾电机也很费,胶桨飞航线的性能也不佳。现进行了改进,总体性能达到了新的境界。
1、整机图:
采用了2208无刷,11T齿,动力比较温柔,适合小电直使用,连续飞完整块
电池
电机只有一点点的温升,和体温差不多。最主要的是,工作效率高了,飞行时间大大延长;换装木桨,航线能力大大提高;尾电机换装CN12直驱,解决尾电机寿命短的问题;电池换装1800MAH15C7。4V锂电池,重93克,延长了飞行时间。改装后可以飞20分钟以上。
2、局部图
3、机头特写
4、尾改为直驱

网友A:
好粗的一根脚架

楼主:
脚架断了,用铁皮+AB胶粘的  。  。

网友B:
  很不错,玩模型就要这样有创意,这才是玩模型的乐趣所在

网友C:
电池是自己组的吗?

网友D:
请问2208是多少KV?

网友E:
你这个2208是直机专用的啊。。。

网友F:
原帖由
hitbell
于 2007-10-17 15:33 发表
好粗的一根脚架
打上石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池是购的成品,原来是T插,不配套,改成JST插了。2208是3200KV

网友H:
什么电调?

网友I:
LZ,,这CN12 属于空心杯还是有刷还是无刷呢??这个好像不便宜,要7X元,直驱4530桨.....

网友J:
不错 喜欢爱动手的人

网友K:
不错,配了个10A的电调?飞起来稳定不?是什么浆?

楼主:
电调是新西达20A。CN12是高效率尾电机,大碳刷,解决了尾电机费的问题。我使用了快半年了,电机还很好用,没有出现效率降低的情况。比较原来的尾电机价格(基本半月一个),也还是很划算的。

楼主:
飞行非常稳定,本来换无刷只是为解决主电机消耗量大和发热的问题,没想到换无刷后稳定性大大增强了,可以非常稳定的悬停和走航线,绝对不会想到这类小电直也会有这样的稳定性。换无刷的唯一缺点是,电池电量不足时,锁尾会不好,不过,刚好可以停飞充电了,避免了锂电池过放的问题,也算一个优势吧,呵呵!

网友K:
有机会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L:
我的电机比你的大,以前用13T,现在用11T温柔多了。

网友M:
诶,我的雷鸟挂了
诶,我的雷鸟挂了

网友N:
GOOD! 我的是CP2 也正想改无刷,学习了

网友:
LZ,平衡翼好象有角度?

楼主:
平衡翼有10度角度,这样做升力有所改善,对飞行影响不大,也可以调成水平。

网友:
好东西,尾翼是什么上面的?

网友:
无刷电机要在哪里才能买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淘宝上有.

网友:
改得不错,能给个淘宝链接吗?不知道选哪种无刷

楼主:
用2208就可以,好象用E016的无刷也可以.

网友P:
楼主尾电机用的混控还是有刷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尾电机用的混控还是有刷电调?

尾电机没有动,还是原来的混控.

网友:
又一个雷鸟狂人。。。

网友:
机腿残疾,有辱眼球。

楼主(2007-12-06):
引用 网友Q:

米不多,只好这么办了

网友:
不错!看起来很亲切。我也是这个入门的!

网友R:
搜索下我的贴 ,有钢制脚架,耐摔好看 , 不重, 无刷马达用了很多,发现外转的动力好了扭力过大 悬停锁尾还可以   航线就不好用   还是内转的2040马达合适雷鸟

网友(2008-06-08):
我的改了无刷就没有锁住尾了,现在玩004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R:
搜索下我的贴 ,有钢制脚架,耐摔好看 , 不重, 无刷马达用了很多,发现外转的动力好了扭力过大 悬停锁尾还可以   航线就不好用   还是内转的2040马达合适雷鸟

應該不關扭力的問題吧,  主要是內轉跟外轉油門曲線不同做成的.

网友:
2208无刷是用的外转子无刷电机吗

网友(2009-04-05):
2208无刷的轴好象在另外一头啊!

楼主:
这么久远的贴都被翻出来了,呵呵 。2208的电机有这种的,不过,楼上的如果要改主无刷,建议用2030电机,效果比这个还要好,因为动力柔和一点,锁尾更好点。

网友(2009-05-17):
2030电机哪里有卖?另外你的机和004的配件通用不?

网友:
2030电机淘宝上很容易找到的,但是齿轮不好配。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么久远的贴都被翻出来了,呵呵 。2208的电机有这种的,不过,楼上的如果要改主无刷,建议用2030电机,效果比这个还要好,因为动力柔和一点,锁尾更好点。

配小一点的齿轮就柔和了

网友:
CN12配4025的浆锁尾应该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配小一点的齿轮就柔和了

不会,动力是否柔和是和电机的特性有关的,一般来说,外转的就要柔和一点。

网友(2009-11-30):
引用 网友S:
有刷电机转速与电压成正比,有刷电调采用的是脉宽调节,电池电压随放电降低,电调输出电压也降低,转速也相应降低,悬停稳定性自然差;无刷是变频调节,电机转速与电压关联很小,只要电机上的电压在一定值以上,电机 ...

似是而非。

网友:
我很想知道你的2208是怎么把轴换到下头那面的请传授下方法谢谢

楼主:
不用换轴,直接安装的。

网友:
好东西,谢谢分享,正准备尝试

楼主(2010-08-02):
这贴又被版主顶起来了,哈哈!

网友:
我没有机机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
主桨好细长  好漂亮

网友(2010-09-07):
我也想装一台。

网友:
我也想搞,不知道换了能否锁尾.

网友(2012-05-30):
挖坟的来了,顶雷鸟!

网友T:
喜欢雷鸟,貌似现在飞雷鸟II的没有几个了,而且配件难找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喜欢雷鸟,貌似现在飞雷鸟II的没有几个了,而且配件难找啊

俺还有一台雷鸟原机,两台雷鸟改装机

雷鸟改装翻身记
视频一、11.1V有刷雷鸟---雷鸟原90度旋翼头,副翼金属杆和副翼片都是016的,四合一为乐迪2.4G接收机+新款CP3三合一,电池为大LAMA电池,有刷370主马达,CN12尾直驱马达,8.5度木桨全重约295克,使用均超过了100个电

视频二、11.1V无刷直驱大桨雷鸟---V3原45度旋翼头总成,四合一为天地飞2.4G接收机+新款CP3三合一,电池为650MAH 20C 11.1V电池,KV350 外径46MM盘式无刷马达,CN12尾直驱马达,8.5度木桨全重约330克,使用均超过了100个电

视频三、11.1V有刷雷鸟---V3原45度旋翼头总成,四合一为过渡期的004四合一,电池为大LAMA电池或650MAH 20C 11.1V电池,已从大LAMA上卸任的有刷370主马达,雷鸟三代尾减速组总成,6.5度木桨全重约295克,目前使用已超过了200个电,创造了有刷马达使用寿命奇迹
视频三待上
这个是视频3中的雷鸟原机身总成+V3旋翼头总成,目前手上最牛的有刷6.5度木桨,整机使用超过了200个电
视频四:套像真机壳 总重385克 ESKY 016无刷马达

楼主:
5年前发的贴还有人翻,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5年前发的贴还有人翻,谢谢啦!

5年前好像并不遥远,呵呵
雷鸟二代的尾电机很强,我的使用过200个电了,

网友V:
请问楼主 陪的大桨的具体参数是多少 可否有购买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V:
请问楼主 陪的大桨的具体参数是多少 可否有购买链接?

现在固定螺距木桨可选择的不多的,其实就广州那家有004的木桨了,最好的木桨丘比特6.5度木桨已经停产了

网友:
我的雷鸟全部原装配件,油门到顶还是飞不起来,而且主桨停转,像是保护了,拆掉主桨,油门到顶副翼是可以旋转的。
这是什么故障,是否原装齿轮提供动力不足,或者马达磨损?还是陀螺仪调整不当。谁能帮助解决?

网友:
广州那家004的木桨 我搜到了 麻烦楼主能告诉我下 这个木浆的长宽么 还有他说10度木桨 这个10度怎么理解

网友W(2020-12-02):
引用 网友U:
俺还有一台雷鸟原机,两台雷鸟改装机

雷鸟改装翻身记

原来我十年前就有现在的飞行水平了,真是惭愧,悬停了10年,小直升机一大堆,水平还是以前飞雷鸟的航线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W:
原来我十年前就有现在的飞行水平了,真是惭愧,悬停了10年,小直升机一大堆,水平还是以前飞雷鸟的航线水 ...

这算什么,多的人不翻跟头估计有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