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铣床

楼主(2007-10-17):
要能用于加工碳钢不锈钢之类的,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比较好?
价格可以不考虑.各位有研究的都给推荐一下.谢谢先.

楼主:
晕.怎么没人愿意帮忙吗?
我也看了各位的介绍了,似乎价格因素在选择时挺重要,我因为是给单位买,所以想问问:不考虑价格的话,国产哪种机型适合家用?

网友:
家用的床子加工不锈钢有难度。
真想加工效果好的话,还得工业铣。
南通的床子口碑不错,但价格也贵。既然你不计较价格,
那么推荐你南通网站上随便找一个炮塔铣就可以搞定了。
价格在4W左右。

楼主:
非常感谢!
炮塔铣不太懂.
南通的随便哪个都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炮塔铣不太懂.
南通的随便哪个都行吗?

XJ6325a

XJ6325A摇臂万能铣床(手动工作台)
-------------------------------------------------------------------------

XJ6325A
工作台工作面积(宽×长)
mm
250×1120
工作台最大行程
纵向
mm
横向
mm
垂直
mm
T形槽数及宽
mm
3×14
T形槽间距
mm
主轴孔锥度
--
R8
主轴孔径
mm
主轴轴向移动距离
mm
主轴端面至工作台面距离
mm
30-430
主轴中心线至垂直导轨面距离
mm
170-470
铣头在垂直面内最大回转角度
纵向
--
±90°
横向
--
±45°
主轴转速范围
mm
65-4760
铣头电机
kw
1.3/1.7
机床外形尺寸
mm
1700×15210×2060
机床重量
kg
床身导轨
燕尾

网友:
这床子是不能放家里的,除非你是一楼或地下室。

网友:
这个不错,单位使最好在加上带卧铣轴和数显加自动走刀,变通使用钻铣镗磨都有了.

网友A:
Scripitsky 你好!   XJ6325A摇臂万能铣床多少钱?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是用380V的电  一般家里都是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ripitsky 你好!   XJ6325A摇臂万能铣床多少钱?

这个看地方了,一般大概在4万多元,配齐电子光栅尺,自动进刀等设备也不过5W元。这个南通的牌子是本类最好的。但买的时候要注意,机头容易被换掉。
便宜的也有,台湾的某牌子,3W左右。
其它牌子2W多一点。
1W多的也有,但是就别买了。呵呵
这是工厂用的机器。精度非常高。即使大切削量,也不会丢多少精度。模具行业用的多。

楼主:
非常感谢Scripitsky 兄弟!
我现在就去这家的网站看看

楼主: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南通机床)
http://china.tonmac.com.cn/zh-cn/index.htm
请问Scripitsky :是这家生产的吗?

网友:
厂家的商标就是tonmac。
南通的机床厂家有很多,但做的好的就这一家。价格一般是别人的两倍。别人两万他四万。但质量好很多。如果你不会选择,可以找搞机加工尤其是模具加工的朋友帮你挑选。他们用的都是最物美价廉的。

楼主:
谢谢!我先研究比较一下再和他们联系。

网友:
你准备在家里造核弹和飞机吗?
需要这么高的精度么?

楼主(2008-08-31):
这个确实不适合放家里。继续求能搬进家的

网友:
专业搞加工不能买家用床,承受不了.

网友:
能搬进家里的估计只有品质好些的钻铣床了。
看看西湖的7025、7032、7045等机型,西湖的都是工业级的,价格比其他的牌子的同类机型贵出1倍多。
但是和这个炮塔铣比起来还是差几个级别的。
如果只是在家搞搞,炮塔铣估计太重了。

网友:
阿里巴巴上搜炮塔铣,有很多,2.2W的就比较靠谱了,是4型的还带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