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入了天6C,接收机的供电怎么回事?

楼主(2007-10-17):
tdf的一次变频接收机这么小,开始还以为是假的,,

比esky的6ch小了一半。

可是没有见给接收机供电的接口?怎么回事啊? 把舵机陀螺等接好后就有点可以工作了?

我是esky016的原装机,把esky的接收机拆掉直接
换上这个天地飞的这个接收机没问题吧?

有点怀疑了。别装上就烧了。

网友A:
如果是油动的:从道理上讲应该是任何一个接口都可以供电(猜测,坏了不包赔的。。。)
如果是电动的:就直接从电调那里供电了

楼主:
电调的那个通道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呵呵 油的任何一个通道都可以供电没错的 但一般都插在末尾9通的位置
电调供电的插油门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电调的第三通道供电     其实哪个通道都可以    拆开看电路板你就知道了的:loveliness:

网友:
哪个通道都可以供电,不管是油的还是电的

楼主:
噢,原来是这样,,反正和电调连的口就是供电(但是任何都可以)。

明白了。看来得多学点电路知识咯。

网友(2007-11-21):
怎么样确定插入的方向,反了会烧接收的吧?

网友:
航模的基础知识急需普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油动的:从道理上讲应该是任何一个接口都可以供电(猜测,坏了不包赔的。。。)
如果是电动的:就直接从电调那里供电了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