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

楼主(2007-10-17):
请教高手们,电调外面的那层塑料包装应该去掉还是不去?谢谢了:loveliness:

楼主:
没人理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们,电调外面的那层塑料包装应该去掉还是不去?谢谢了:loveliness:

 是包装还是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包装还是外壳?

新手,搞不太清楚啊,反正是连散热片也包进去了.我考虑到可能影响散热,所以才发贴请教的

网友:
自己看吧,如果飞玩不算热的话就不要去掉了,毕竟还能防灰尘!

网友:
别去,除非你能再把它包起来,电路外露很容易短路或是电线断掉。

网友:
实在不行就光把散热铝块用美工刀割出来就行了

网友:
最好还是不去掉,以保护电调不易被弄湿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