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求助

楼主(2007-10-18):
大功率大扭矩12伏直流电机,空载电流:2安,最大效率电流13安,最大效率69%,扭矩1150牛-厘米、113牛-米,转速10600转/分钟,堵转力矩8030牛-厘米、785牛-米。质量:480克。
这个电机得用多大电流的电调。

楼主:
我用20A的有刷电调跑不起来,情况是油门推到最大电机就停了,而且电调烫手。

网友A:
1150牛-厘米、113牛-米 这个数据不得了~

网友:
比我的汽车发动机扭力还大undefined undefined

楼主:
这个电机是游艇上带的原来用的是机械式的电调就是加大电阻的那种,一来效率低二来笨重,所以想换成电子式的电调,但是找不到合适的,郁闷啊!

网友:
楼主!这照片卡不出是多大的电机啊!550??755??775??我想最起码要五十A以上的有刷电调,我也有几个550和775的!留以后改个玩具船玩玩!电调好象淘宝有卖的!75A的也就七八十元!自己买回来再改给水冷!

楼主:
电机是980的我在淘宝上找了没找到大电流的电调啊?

网友:
你是不是059游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50牛-厘米、113牛-米 这个数据不得了~

5砘车的130马力发动机也就450牛*米

这么丁点就113牛-米了

网友:
老兄,1m=100cm。小数点要移动两位。

网友:
这里应该有适合你用的电调:
http://www.e-topidea.com/e-top/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