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SHOW一下我的无刷004

楼主(2007-10-18):
改装如下:

1 ESKY无刷套件,25A电调,9T齿轮,动力输出更稳定、发热小、耐用

2 木桨,航线飞行更稳定、抗风性好、外观好

3 多处碳纤杆加强机身,提高机身强度、更耐摔、提高飞行稳定性

4 尾马达开散热孔,帮助散热、方便检查碳刷磨损情况,这个原装尾马达通过换碳刷已飞行了45小时

5 不锈钢平衡翼杆,更耐摔、更精确调节平衡翼水平度

6 自制旋翼头加强片,用旧声霸卡的电路板制作,防止木桨上翘,消除锅底效应

楼主:
整体外观

不锈钢平衡翼杆,自制旋翼头加强片

尾马达开散热孔

楼主:
碳纤杆加强机身

自制旋翼头加强片

楼主:
ESKY无刷电机

楼主:
旧声霸卡电路板制作的旋翼头加强片,木桨不上翘,两个木桨成一条直线

楼主:
旋翼头加强片局部细节,能隐约看到声霸卡字样

网友A:
LZ,有空也写写你对尾马达开孔,换刷的步骤...还有此小电刷哪儿买呢??
谢谢分享!!

网友:
我没上过木浆。

网友B:
不错~ 一块电池可以悬停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有空也写写你对尾马达开孔,换刷的步骤...还有此小电刷哪儿买呢??
谢谢分享!!

碳刷尾马达DIY,方法请看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40103a.htm

尾马达开孔,用手钻,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一块电池可以悬停多长时间?

15分钟左右,电池给E016试飞用过头,现在有一点鼓,性能下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池电量不足时锁尾好不?

楼主:
好象没有锁尾问题啊?我可以飞到它不够力离地,都没有问题,可能是用11V电的原因吧?

网友:
加了无刷马达动力有没有提升?怎样解决主悬翼动力提升导致尾桨不够力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9T齿轮,动力提升不明显

网友:
大作拜读,有刷王要改名了

网友:
这个ESKY无刷马达的KV是多少? 用多少伏锂电?

网友:
要是再加上尾无刷就无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