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款SE平衡杆固定座的螺丝固定孔能否换成轴承

楼主(2007-10-18):
老款的平衡杆固定座的金色螺丝固定孔能否换成轴承?是不是先把那个金色的护套给敲出来?需要配什么型号的轴承呢?

网友:
看看SE的说明书,上面有轴承的尺寸规格。

网友:
见过,卖我电调的那个搞过,论坛上有,钻4.9MM的孔,用5MM刮刀扩孔,上2.5x5x2的法兰边轴承。

网友A:
论坛改了架构了不好找,你试试hhibb

楼主:
要扩孔的话,太麻烦了 还以为把铜套拆下来再把轴承装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改了架构了不好找,你试试hhibb

找到了,那不是一般的专业啊,又是车又是钻

楼主:
看来还是得老老实实地用老款的

网友:
兄弟,那不叫“横轴”,叫平衡杆固定座,害我想半天,其实只是有点虚位,也没啥

网友:
全部换成副厂的吧

网友:
直接换GL的,GL的是轴承 通用!!!我朋友一台老款SE就换了这个!

楼主:
改成平衡杆了 换副厂的也不错

网友:
原来螺丝的飞得还行呀!那么麻烦,还是不换的好!

楼主:
本来还想将就下,问题是固定座两侧的固定螺丝都有点歪了,转动起来有点涩,而且这些螺丝不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得老老实实地用老款的

现在论坛的新帖数显水份多多.找东西还不如以前好找,

网友:
还是新款的好啊!原来我用老款的,一有虚位就马上换,换了很多个了,带上轴承的就不用换了